[稳压电源] AMS1117-5.0 使用问题

楼主(2012-11-11):
最近一个项目中使用到13.5转5V 输出精度需要1%的稳压电源, 结果我选了AMS1117-5.0 输出端我接了一个4.7uF电容和 50mA 阻线负载  输出出现电压5.4V的。  输入级电容为47uF   (输出手动接了100uF电容故障一样存在)   请问是否是电路问题,还是买到山寨了。 这个是国产的AMS1117

网友A:
1%的精度你就不要用1117了
换MP2451试试
另外国产的1117 输入电压可能没有13.5V 的,你找手册看看
你也可以用稳压电源试试,降低输入电压,直到稳压在5v.

网友B:
datasheet怎么规定的?
有可能买到假货。一般可到1%(25度)

网友C(2013-05-24):
买到假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