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高手电路分析,急!!!

楼主(2012-11-11):
如图:有一语音电路,MCU使用PIC单片机,语音芯片为PM60,两者分布在两块板子上,通过两个6N137光耦TR1和U1实现两级隔离,6N137为集电极开路输出,MCU-VCC,   VCC/GND,    VCC-F/GND-F分别为三组不同的5V电源,问题:6N137经常烧坏,特别是在语音板上的U1,烧坏频率高,尝试着过改变电阻阻值,但是效果不明显,不知道换多少才合适,求各位高手指点,这电路问题出现在哪?

网友A:
CR1和U1之间的末端和源级的解法,肯定是有问题的。看不懂,表示压力很大。

网友B:
TR1的2脚接个电阻限流试试呢

网友C:
这个你要算,你哪型号光耦我没有用过,但我可以告诉你怎么计算,你先看一下哪光耦的PDF,看它的额定工作电流是多少,再估算一下你这个电路所用光耦所承受的电流是多大,烧光耦的话一般是电流过大引起的,所以你的根据你的电路给光耦确定一个合适的限流电阻,算法【(电源电压-光耦导通电压)/限流电阻】;还有一种可能是你的光耦后级电路有短路现象!

楼主:
回复 网友A:
它是分两块板的,我现在这样子把它们画一起而已

楼主:
回复 网友B:
已经接了,R1和R6就是

楼主:
怎么都没人呢

网友D:
这电路没问题。就不知道三组电源的中间VCC电源有无问题。或者6N137质量问题?

网友E:
确实电路没有问题,也许电源质量差,有尖峰干扰损坏了光耦。
不过,加2级隔离,少见。
估计布线水平太低,只好多加几级隔离,治标不治本。

楼主:
回复 网友E:
可能也是,加两级光耦是为了容易模块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