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lexlm介绍---常见EDA软件的license管理

楼主(2012-11-11):
大型工程软件如Ansys、Fluent、Unigraph、ProE等安装需要经过注册程序Flexlm才可以使用,而Flexlm中涉及到很多知识、技巧,也存在许多问题。本篇**就是针对上述软件安装中的常见问题作一些探讨与解决。

Flexlm 介绍—常见EDA软件的license管理

一、什么是 Flexlm?
Flexlm 是由Globetrotter 公司发明的软件加密方法Flexible License Manager。Globetrotter 公司向软件厂商出售相关开发软件,软件厂商把此加密程序集成到自己的软件中。可以锁定机器的硬盘号,网卡号,使用日期,支持加密狗,以保护软件的知识产权。被80%以上的 EDA软件公司所采用,是目前最流行的EDA软件加密方法,保护着世界上价值几百亿美元的EDA软件。了解Flexlm可以使我们正确的安装,管理和使用多个EDA软件。
Flexlm所管理的是License文件,所以我们首先要了解License文件的结构,以便于运行Flexlm管理License文件。

楼主:
二、License文件的结构
License文件由注释行,Server行,Demon行, 以及Feature行构成。

注释行: 当一行的开始是"#"符号时,该行被License Manager(lmgr32xx)认为是注释行,有时候"|"也可以作为注释行的开始。

Server行 :Server行用来标识一台特定的主机,其格式是::
SERVER nodename id port-number
                    TCP端口号,如 1700
                    主机的ID号,Win95/98/NT平台下通常是网卡物理地址
                    主机的名称,win95/98/NT下可以用ipconfig命令看到
Server行开头的关键字,标识该行为Server行,不能更改.
例如:SERVER hostname 000012345678 TCP:1700

Daemon(或Vendor)行
:Deamon行是用来标识不同的卖主, 或者说是用来标识不同的软件商吧。其常见格式是:
          DAEMON daemon_name daemon_path
          daemon_path: daemon的路径
          daemon_name: daemon的名字
          Deamon: Deamon行的关键字,FLEXlm6.0以后的版本也支持用VENDOR
例如:
DAEMON cdslmd c:\cdslic\bin\cdslmd.exe
                    c:\cdslic\bin\cdslmd.exe 是Cadence License Daemon的路径
                    Daemon的名字为cdslmd (Cadence License Manager Daemon 的简称)

Feature行
: Feature行是用来对软件特定的功能进行限制的,其常见的格式为:
FEATURE name vendor version expiration_date n Key "Vendor_String" hostID
Feature行的关键字 Feature名称 厂商标识 版本号 过期时间 许可的终端用户个数 20个字节的密码 厂商定义的字符串    主机ID,可省略

楼主:
例如 FEATURE CADV_256SUPUC_ALL cdslmd 8.000 1-jan-0 9 2884F2781DB8 "J"
Feature名称 ,厂商标识,即允许开通的功能,版本8.0,0年1月1日过期,0年表示永久有效,允许9个终端用户,密码,Vendor string
详细的FLEXlm文件格式可以参考FLEXlm的End-User-Manual.

又如:
FEATURE maxplus2 alterad 2001.12 25-sep-2002 uncounted E71125CEA376 \HOSTID=GUARD_ID=T000072362
? FEATURE:关键字
? maxplus2: FEATURE名
? alterad:厂商标识
? 2001.12:版本标记
? 25-sep-2002 :2002年9月25日超期,如:是permanent或0,表示永不过期
? uncounted:使用人数限制
? E71125CEA376:密码
? HOSTID=GUARD_ID=T000072362 :运行机器的特征, 只有检测到存在T000072362的加密狗时,软件才可以使用。这里也可以指定硬盘号,网卡号等等

三、Flexlm License manger工具的安装
一些软件并不需要安装专门工具来管理license,如:MaxplusII等。但更多EDA软件需要专门工具进行管理。安装很多EDA软件的时候, 会有一个安装License Server的选项, 安装完成后会在控制面板中发现一个FLEXlm License Manager的工具.

四、Flexlm License manger工具的使用
点击Flexlm License manger,出现如下窗口中,找到相应lmgrd.exe,并指定license.如果有多个License文件,要用分号隔开。有的EDA软件没有 License Server安装选项.但软件本身就自带FLEXlm License Manager, 如 Leonado Spectrum程序组下可以找到FLEXlm Manager这个程序,用鼠标点击运行就会出现上面提到的那个管理窗口。 Win95/98下还需要在autoexec.bat中加入如下一行:
- SET LM_LICENSE_FILE=c:\flexlm\license.dat
如果有多个License文件,可以用分号隔开,如:
- SET LM_LICENSE_FILE=c:\flexlm\license1.dat ; d:\altera\license2.dat
Win2000和NT,则需要在系统环境变量中设定这些参数。设置完以后需要重新启动计算机

注意事项
? 不要随意更改系统时间!
- Flexlm加密系统会监测系统文件的时间
? 更改系统时间导致的常见错误信息:
- Flexlm error, system clock has been set back
? 解决方法
- 查找C:\windows\下所有时间不正确的系统文件文件,在正常的系统时间下将其修改保存
- 应用专用文件时间管理软件修改文件时间,我们可以在互联网上下载这类软件,我已经下载了一个这样的软件
- 重装系统
如需了解关于FLEXLM更详细的资料请参考FLEXlm的End-User-Manual或浏览:
http://www.globetrotter.com

楼主:
设置环境变量
以下都是针对Win95/98以及NT来说的.
   一般说来,License Manager需要在设置一个环境变量才能找到License文件. (有的软件不需要设置环境变量,只需将license文件放置到它的某个目录下面就可以了, 如Active VHDL3.3,只需将license.dat放在它的dat目录下.)
通常环境变量名称是LM_LICENSE_FILE, 大小写无关,Win95/98下的设置方法是在autoexec.bat中加入一行: (不包括下面那些说明)
SET LM_LICENSE_FILE=c:\flexlm\mylicense.dat
                      环境变量路径: 该例是License文件的名称及路径
          变量名称
如果有多个License文件,可以用分号隔开,如:
SET LM_LICENSE_FILE=c:\flexlm\license1.dat;d:\flexlm\license2.dat

应用软件的License Manager会自动遍历环境变量指定的所有License文件, 查找它所需要的Feature, 不同License文件路径的先后次序无关, 只有WorkviewOffice7.5比较特殊,必须将它的环境变量放在第一个才能工作,否则它就不工作:
SET LM_LICENSE_FILE=c:\WVO75\license.dat;c:\flexlm\mylicense.dat

除了LM_LICENSE_FILE这个环境变量名称外, 有些软件还使用自己特定的环境变量名称.安装软件的时候, 安装程序会一般会自动添加这些环境变量. 如Specctra8.0使用CDS_LIC_FILE环境变量名称:
SET CDS_LIC_FILE=c:\cdsLic\license.dat

MentorGraphicsRenoir以及ModelSimEE如果安装的时候选择Mentor Graphics License Manager, 软件会使用MGLS_LICENSE_FILE环境变量:
SET MGLS_LICENSE_FILE=c:\flexlm\license.dat

如果License是由Server提供的, 那么环境变量的路径应该给出Server的名称以及端口, 而非License文件的路径以及名称, 如:
SET
              让License Manager去www.myhost.edu.cn的1700端口获取License
WinNT下设置环境变量需要在控制面板里面添加, 格式相同.

楼主:
License文件使用技巧
这次想解决的问题是 -- License文件多了怎么办?不知道为什么FLEXlm很流行, 机器里面装得EDA软件多了, 会有若干个 License.dat.由于环境变量只是告诉Lmgr(license manager)从哪儿找它所需要的license文件, 所以:

第一个解决办法是可以将License.dat换个名字,如pwpcb.Lic, cct80.Lic等等,然后用设置多个License文件环境变量的办法将每一个文件的路径添加到环境变量中:
SET LM_LICENSE_FILE=c:\flexlm\pwpcb.Lic;c:\flexlm\cct80.Lic
License文件的名称/后缀可以任意选取,只要保证变量设置正确以及License文件有效即可。

还可以这么做: ---- 不推荐使用
只设置一个环境变量设置:   SET LM_LICENSE_FILE=c:\flexlm\license.dat,然后把所有的License文件都 copy到FLEXlm目录下, 为了便于区分, 取比较容易记的名字,例如PowerPCB2.1.Lic, ModelSimEE5.2e.Lic, Specctra8.0.Lic,等等,需要用哪个软件的时候, 把相应的License文件copy一份然后改名为license.dat即可。 Copy, Rename, Copy, Rename...太麻烦了, 于是采用第二种解决办法--合并License.(注:仅用于没有 Server Line的License文件,且软件用的环境变量名为LM_LICENSE_FILE)

前面介绍过License文件的格式, License文件的内容不再是陌生的了,可以用文本编辑器打开所有的License文件,把它们的内容统统copy&paste到 license.dat里面. 然后只设置一个环境变量:
SET LM_LICENSE_FILE=c:\flexlm\license.dat
FLEXlm Server方式的License应该如下设置:
License.dat 文件放在主机中, 主机运行Server提供License服务, 客户端的环境变量设置为
SET LM_LICENSE_FILE=[TCP/IP端口]:[主机名称], 其中端口和主机名称应该和主机的License文件中的Server Line一致, 前面已经简单介绍过, 这里便不再赘述。

启动Server的方式有两种
, 一是Dos命令行方式, 二是Windoz的窗口方式
1. Dos 方式
在c: \flexlm目录下可以找到一个Lmgrd.exe文件---License Manager Daemon, 这个Daemon是 FLEXlm Server。License.dat文件需要和Daemon文件放在同一个目录下,启动 license server,可在 c:\ flexlm 目录下执行:c:\flexlm\lmgrd -app -c ;关闭 license server,可在 c:\flexlm 目录下执行:c:\flexlm\lmutil lmdown:lmutil.exe是License Manager Utility.

2. Windoz的窗口方式
安 装某些软件的时候, 会有一个安装License Server的选项, 选中它安装完成后会在控制面板中发现一个 FLEXlm License Manager的小工具. 在FLEXlm License Manager Setup的TAB里可以选择 Daemon, License文件,以及输出的日志文件; Control的TAB中可以启动/关闭Server以及查看Server状态, 另外几个 TAB还提供了一些其它辅助功能。
Windoz下的这个FLEXlm License Manager要比命令行方式的方便一些, 至少它可以浏览以选取Daemon/License文件, 不过有时候发现控制面板里面找不到. 事实上它是一个控制面板的扩展应用程序, 如在PowerPCB目录下可以找到FLEXlm.cpl这个文件, 用鼠标双击它就运行出上面提到的那个管理窗口。没有研究过解决一个主机运行多个Server分别对应不同的软件的问题。
1.设定环境变量(控制面板--->系统-->环境)LM_LICENSE_FILE,多数软件都使用这个变量,这也是冲突根源。但也有一些软件用别的名称,如:
UG--------->UGII_LICENSE_FILE=27000@CAD
ESRD------->ESRD5_LICENSE_FILE=F:\ESRD\STRESSCHECK5
以下变量由软件安装时或第一次设定后自动保存在注册表里:
MASTERCAM----->MCFLEX_LICENSE_FILE=F:\MILL72\LICENSE
COSMOS系列---->BRNI_LICENSE_FILE=F:\COSMOSM\LICENSE\FLEXLM\LICENSE.DAT
MSC系列------->MSC_LICENSE_FILE=F:\MSC\FLEXLM\LICENSES\LICENSE.DAT
MAPLE6-------->MAPLELMG_LICENSE_FILE=F:\MAPLE 6\LICENSE\LICENSE.DAT

注意事项:
1. 没有设好会出现错误如:
I-DEASETECTED LOSS OF COMMUNICATION WITH I-DEAS LICENSE DAEMON.

2. RO/E好像不用设定LM_LICENSE_FILE安装自动设<COMPUTER NAME>@7788;

3. LM_LICENSE_FILE变量可设置多个路径如:
F:\FEMAP80\LICENSE.DAT;F:\MARC\security\license.dat;中间用";"格开

4. 若是I-DEAS和别的软件冲突可在\IDEAS\MS7\bin\setup_varbs.cmd中加set LM_LICENSE_FILE=%SDRC_INSTL%\sec\license.dat

5. MASTERCAM7.2B安装后好像应清除LM_LICENSE_FILE设置,软件第一次运行时会让你查找LICENSE.DAT,然后自动保存在注册表里。

6. FEMAP8.0A的LICENSE.DAT应设在路径最前面,否则会出现以下错误INVALID LICENSE INFO,可能是它采用FLEXLM7.1b的原因?

7. :若设定多个LM_LICENSE_FILE路径有问题,可先设一个调试,确定是否是LM_LICENSE_FILE的原因?

8. 在控制面板-->FLEXLM LICENSE MANAGER-->SETUP中设SERVICE NAME,详细可到CAMONLINE(http://go.163.com/~camonline/)查看

9. 若控制面板没有FLEXLM LICENSE MANAGER可从\PTC\FLEXLM\OBJ OR\UG160\UGFLEXLM拷贝一个 FLEXLM.CPL到\WINNT\SYSTEM32,当然对FLEXLM7.0可直接用LMTOOLS.EXE,但是其 START/STOP SERVER和查询SERVER STATUS不在一组内我感觉不如6.1方便,也可到控制面板-->服务中查询 SERVER STATUS,更加直观

10. SERVICE NAME有时要手工设定,这取决于安装时选SERVER或CLIEN,详细可看.NFO文件,SERVICE NAME最好取与软件及版本相关如:I-DEAS8.0,因为软件安装时可能自动取相同的SERVICE NAME

11. 对PTC Pro/E和UG设一个SERVICE NAME就可以了,因为其高版本LICENSE可用于低版本,PTC PRO/E2000i的 FLEXLM6.1不用UNINSTALL,可直接用于代替PRO/E2000i2 FLEXLM7.0,对于UG带PACKAGE的license得用 UG FLEXlm Licensing选择不同PACKAGE好像最多只能选两个?

12. 对MSC和COSMOS(SRAC)系列可能要合并LICENSE,设一个SERVICE NAME并用最新的LMGRD.EXE及DAEMON(MSC.EXE,SRAC.EXE),对于NASTRAN FOR WIN4.6还要多设一个FEAMAP7

13. 若是对同一软件设多个SERVICE NAME,会使LMGRD.EXE不断调用DAMON,系统会很慢,CPU近100%,应REMOVE一个SERVICE NAME

14. 有些软件不用设SERVICE NAME如:IMAGWARE SURF,ESRD STRESSCHECK,MASTERCAM,MAPLE6直接COPY LICENSE.DAT到安装目录或C:\FEXLM,不知道是何原因?

15. 要查看LICENSE是否正确可STOP SERVER,START SERVER再看Debug.log信息

网友A:
:L要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