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CC、VDD和VSS三种标号的区别

楼主(2012-11-11):
在电子电路中,常可以看到VCC、VDD和VSS三种不同的符号,它们有什么区别呢?

一、解释
VCC:C=Circuit 表示电路的意思, 即接入电路的电压;
VDD:D=Device 表示器件的意思, 即器件内部的工作电压;
VSS:S=Series 表示公共连接的意思,通常指电路公共接地端电压。

二、说明
1、对于数字电路来说,VCC是电路的供电电压,VDD是芯片的工作电压(通常Vcc>Vdd),VSS是接地点。(例如,对于ARM单片机电路,其供电电压VCC一般为5V,一般经三端稳压块将其转为单片机工作电压VDD=3.3V)。
2、有些IC既有VDD引脚又有VCC引脚,说明这种器件自身带有电压转换功能。
3、在场效应管(或COMS器件)中:VDD为漏极,VSS为源极,VDD和VSS指的是元件引脚,而不表示供电电压。

网友A:
谢谢分享,学习了。。。
引用 网友B:
多来看看

楼主:
多来看看
引用 网友A:
我的分享,我做主

网友C:
看来以前理解的有问题

网友A:
看来以前理解的有问题
引用 网友C:
要加强学习哦。

网友A:
我的分享,我做主
引用 楼主:
太骄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