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心求单片机控制红外线遥控发射器设计

楼主(2012-11-11):
跪求各位大手!!!!!!!!!!!!

网友A:
可以先找些这方面的资料, 上百度或者google.
这里也推荐一个
http://www.21ic.com/app/rf/201206/129940.htm

网友B:
描述不清楚呀,是要用单片机解红外遥控呢,还是用单片机做红外遥控器????

网友C:
同楼上问,如果是解码,有很多现成的程序。如果是遥控也很简单。你可以百度或者GOOGLE一下

网友D(2012-12-13):
一句话问题概不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