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救助!STC89c52RC烧录 max232cpe问题

楼主(2012-11-11):
试过了很多电路,就是烧写不成功。

Chinese:正在尝试与 MCU/单片机 握手连接 ...
Chinese:连接失败,请尝试以下操作:
1.在单片机停电状态下,点下载按钮,再给单片机上电
2.停止下载,重新选择 RS-232 串口, 接好电缆
3.可能需要先将 P1.0/P1.1 短接到地
4.可能外部时钟未接
5.因 PLCC、PQFP 转换座引线过长而引起时钟不振荡,请
调整参数
6.可能要升级电脑端的 STC-ISP.exe 软件
7.若仍然不成功,可能 MCU/单片机内无 ISP 系统引导码,
或需退回升级,或 MCU 已损坏
8.若使用 USB 转 RS-232 串口线下载,可能会遇到不兼容
的问题,可以让我们帮助购买兼容的 USB 转 RS-232
串口线

仍在连接中, 请给 MCU 上电...

试过的电路有:

电容用过104和10uF的,1uF暂时没试过
电路是用面包板连接的

问题会在是在什么地方呢?是电容的原因,还是最小系统的原因,还是。。。?

弄了几天都不行,所以只有请教各位了。

网友A(2013-04-06):
楼主可以告诉我是怎么解决的吗?目前也遇到了这种问题,已经纠结了好几天,还希望楼主指教一下,深表感谢。

网友B:
看输入和输出有没有弄错。电容用10uf就可以了。max232是有两组输入输出的。

网友C:
MAX232芯片假货比较多,如果电路没有问题,换个芯片试试,一般都能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