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DR等长和LVDS等长的问题?(2440核心板设计同问!)

楼主(2012-11-11):
各位大侠,小弟在布一个DDR2的板子,这个等长线让我很困扰!
CPU的总线到DDR2需要等长这个我知道,但是CPU的总线往往还到其他的芯片上,我这个等长是指CPU到DDR的最短距离,还是整个网络的长度啊?
我感觉是整个网络的长度!不知道有没有官方点的解释?
同样LVDS布线时也是这样两条线要求等长,其中一个要接电阻就长了一些,是不是另一个要走点蛇形线,把长度补回来,也就是整个网络等长?

楼主:
昏,没人知道吗?不会吧!!!

网友A:
整个网络的等长

网友B:
你的这个问题我以前也考虑过,我觉得:1、DDR2的线长就应该是整个网络的线长,不管连到几个芯片,信号线的长度应该是其总和,因为信号在走上上应该是均匀分布的;2、LVDS的等长也应该是整个网络的长度,也包含中间串电阻的长度,但我不太明白你怎么一根串了电阻一根没串,但总长应该相同。
我的看法,希望还有人来补充或者反驳。大家一起学习

网友C:
等长控制根本:时序控制

假如就是主控对DDR处时序要求比较严格。那这个BUS上挂的其它器件可以不要做主控对那些器件的等长。也就是不要整个网络都要等长。
如果这个BUS要求,主控对每一个芯片都有严格的时序要求,那就要每一个都要有等长处理的。也就是要整个网络都要等长。

楼主:
谢谢!还有一个问题,我的ARM2440出来的数据线上挂了很多器件,比如说SDRAM,FLASH还有DM9000这样需要总线连接的器件,SDRAM两片组成了32bit,而其他芯片都是16bit数据线的,那么ARM数据线的低16位的网络肯定很长,我觉得是不是保证ARM管脚到SDRAM的数据线长度基本一致即可,不是考虑网络,保证线的长短还是为了保证时序,而整个网络的长度我觉得是阻抗不同?还请大家懂得解释一下!!!

如上图:保证高地位数据线到SDRAM之前等长即可,过了SDRAM后不用考虑了吧?
同理的还有地址线!!!

楼主:
假设2440高16位数据线到SDRAM有2000个mil,而低16位到FLASH和DM9000A或是FPGA可能会增加2000mil,这时数据线的高16位为2000mil,低十六位为4000mil,有必要将高十六位等长到4000mil吗?

楼主:
同志们,没人知道吗?

楼主:
居然沉了!!!

楼主(2013-06-03):
再次发起讨论!!!

网友D:
我勒个去~
沉这么久了自己还顶~

网友D:
lvds的不那么严格要求等长~
差分线嘛~
你说的ddr我这几天也要画,先找点资料看看~
不过还好有人指导~

网友E(2013-10-31):
楼主的问题 我也想知道
不过我觉得 对于楼主的问题,高16位 和低 16位的线长等长,
然后低16位的另外2路分支,到flash的一组线等长,到DM9000A的一组等长,而三者之间不需要等长吧?? 比如下面的长度

请高手看看这样行不行?

网友F:
SDRAM可以和flash串着用?: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