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几个接地的问题

楼主(2012-11-11):
(无正文)

楼主:
网上找到了接地环路对电路的干扰原理:
由于地线阻抗的存在,当电流流过地线时,就会在地线上产生电压。当电流较大时,这个电压可
很大。例如附近有大功率用电器启动时,会在地线在中流过很强的电流。这个电流会在两个设备的连接电缆上产生电流。由于电路的不平衡性,每根导线上的电流不同,因此会产生差模电压,对电路造成影响。

而多点接地必然有接地环路,采用敷铜的方法可以降低地线阻抗,使各电路地电位尽量相同,也就减小了环路电流。但是为什么接地环流对低频影响比高频大?亦或者说只是低频可以采用单点接地而高频不行,其实干扰是一样的?

楼主:
个人认为模拟电路对噪声较敏感,故低频模拟电路单点接地,而数字电路的噪声容限较大,故数字电路和高频模拟电路可以采用多点接地。

楼主:
问题1和2继续请教,另外增加一个问题3:设计只由数字电路组成的印制电路板的地线系统时,将接地线做成闭环路可以明显的提高抗噪声能力。其原因在于:印制电路板上有很多集成电路组件,尤其遇有耗电多的组件时,因受接地线粗细的限制,会在地结上产生较大的电位差,引起抗噪声能力下降,若将接地结构成环路,则会缩小电位差值,提高电子设备的抗噪声能力。

不明白为什么构成环路就会减小电位差值?

网友A:
等待高人指点

网友B:
接地环路相当于线圈产生的干扰,大面积敷铜相当于等电位体

网友B(2013-01-09):
接地在电磁兼容技术中很重要,合理的接地可以减少电磁兼容问题的出现

网友C:
环路电流loop current 可以引起地弹 ground bounce。
大面积接地相当于降低地的阻抗,这时候即使环路电流大也不会产生多大的压降。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环路电流loop current 可以引起地弹 ground bounce。
大面积接地相当于降低地的阻抗,这时候即使环路电流 ...

从另一个方面说降低了信号的环路面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