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在线程序烧录时IO电平的变化

楼主(2012-11-11):
各位老师,
  近来做一个系统。在一个新的程序完全确定好时需要对样品进行反复调试,也就是反复在线对MCU烧录程序。担心MCU在烧录程序的过程中IO口出现一些“乱”的跳变,这样给系统引入一些未可知的电平或命令,这样有可能损坏样品。
  在网上查了下,貌似没有相关资料。我用的是C8051F126单片机。不知道MCU一个程序执行完后,或者执行的过程中,突然电脑对MCU发指令进行程序烧录,这样MCU的其他不相关引脚(与烧录不相关)会产生何种电平电话,烧录完后又重新复位开始?
  十分感谢!

网友A:
一般烧写的具体规格都不会公开,建议找原厂咨询。
以前知道holtek的MCU,是不可以在运行过程中突然发指令进行程序烧录的,需要重新上电进入在线烧写。

楼主:
回复 网友A:
十分感谢!
   烧录时其他引脚的IO变化,这个都不公开?我是没相关资料,我试验中这个是很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