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将在RTX51_Tiny 平台下编写的程序导入到MON51硬件目标板

楼主(2012-11-11):
各位大虾:
     1、学习了下,RTX51_Tiny;导入KEIL自带的例程2,软件仿真,OK;但是,怎么实现硬件仿真呀?如同我们之前用过的MON51一样,做个目标板,即可硬件仿真。调试。
     2、或者:怎么将在RTX51_Tiny 平台下,编写的程序 导入到MON51硬件目标板内呀?我做过偿试:导入KEIL自带的例程2,软件仿真,OK后,再加入STARTUP.A51文件,采用MONITOR-51硬件仿真,失败;一直提示:MON51中的错误:错误号:22, 意义:在地址0x001D处无程序代码;(我的MON51板用户地址:0x8000,单单用MON51调试OK)查看,汇编代码框:发现RTX51_Tiny 平台下KEIL自带的例程2是直接从CODE内存地址0x0000开始的,有没有办法通过修改STARTUP.A51或者CONF_TNY.A51来实现将基本RTX51平台的用户程序定位在0x8000起始的地址中呀?

先谢谢各位!

网友A:
我也是一个新手,现在主要学习模拟和数字的学习。

网友B:
mon51有没有对应的keil驱动可以安装啊
可以官网看看,这个我没玩过哦

楼主:
mon51有对应的keil驱动可以安装的,通过MON51可以做成硬件仿真的;我都是用这个的,最近,开始玩RTX51 TNY了,想基于RTX51做一些RTOS类的操作系统开发或者说应用

楼主:
跪求高手呀?有没有人对RTX51 TNY硬 件仿真了解呀?可不可以帮我解答解答呀,谢谢!

楼主:
这个主题太伤人,都没有人指点下呀;好在,本人下载了一些资料,及看了某位高手解析的CONF_TNY.A51的内核后,明白了RTX51 TNY的内核运转门道,修改了下下这个配置文件,也修改了STARTUP.A51配置文件;加上查看KEIL C51编译后的汇编代码,总算成功解决了此问题;现在结合这两东东,仿真运行,也改变了我的编程方式;一时之间,还有点不习惯呀,这种写程序方式有点类似于面向对象编程的语言C++,DELPHI、VB等;与之前,C带MAIN函数下,加一大循环,再调用各种子程序模式,真是有一些不同的,呵;不过,还有好多编程中的实际问题需要解决,但,这就是要时间来累积经验了,呵,与大家一起来分享个人这几周时间搞RTX51 TNY的小经验,希望可以抛砖引玉呀,能引来高手指点,在RTOS下的编程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