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转换器-信号链] ads5520输出没有信号

楼主(2012-11-11):
不知道谁用过这个芯片ADS5520,我们做了第一版他可以出来信号,用xilinx的fpga在ISE软件可以看到ADS5520的输出信号,但是我们用altera的fpga久不能看到ADS5520的信号输出,ADS5520的外围配置电路一样的,请问一下是什么原因呀》?

网友A:
我看, 不如先检查一下外面更换的芯片的差别在哪里

楼主:
回复 网友A:
检查了一下没有发现有什么差别!

网友B:
转换速率快了?

网友C:
没用过,不清楚啊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不会吧,以前的那个板子速率都是这样的,就是一个现象ADS5520的每个数字输出口都是相同的,而且还有周期性

网友A:
是否可以考虑断开输出线的负载端,看看是否是负载方面的问题?

网友D:
个人认为应该是芯片的问题   你可以考虑一下芯片本身的质量如何   应该是买的芯片质量不行  呵呵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跟负载相关不大吧,我那个数字输出,直接接入fpga的IO口,谈不上负载吧?

楼主:
回复 网友D:
烦呀,芯片好贵呀!一个240元,只要电路配置正确应该就可以处理信号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