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光感应灯如何区分白天、晚上?

楼主(2012-11-11):
我做个感应灯,用光敏电阻区分白天晚上,可是晚上的时候,当我灯打开的时候,不就等于有光了吗?这时光敏电阻是不是就会测的是白天? 那如何很好的区分呢?

网友A:
把光敏电阻放到灯照不到的地方,或者加遮挡物。

网友B:
你可以试试啊,你想啊,如果被照亮了,就会关掉,但是,一旦关掉了,就会因为黑暗被打开,哈哈,很有意思的。实际上你看到的是被打开了

网友C:
你可以试试啊,你想啊,如果被照亮了,就会关掉,但是,一旦关掉了,就会因为黑暗被打开,哈哈,很有意思的。实际上你看到的是被打开了
引用 网友B:
对。

网友D:
一般这种灯是打开后延时5秒再关,5秒内光敏管不参与控制,而不是用光敏信号直接控制开关灯的.否则频繁开关灯会缩短灯泡寿命的.

网友E:
那, 5秒后关一下又开, 一闪一闪亮晶晶...

网友F:
最有效的方法还是如maychang的方法,
白天的光是从上方照下来的,人造光源不会有这么垂直的入射角度,
加上适当的回差控制是不会出现闪烁现象的。

网友G:
利用光敏电阻的区间值:黑暗值时开,亮灯或白天值时维持,过亮时关

网友H:
不能换个思路吗?加个时钟按点开关!

网友H:
间歇工作:
输出:____| ̄ ̄ ̄ ̄ ̄ ̄ ̄ ̄ ̄ ̄|_____| ̄ ̄ ̄ ̄ ̄ ̄ ̄ ̄ ̄ ̄
         检测             开灯                检测           开灯
检测频率大一些,或者,检测段时间短一些

网友I:
我觉得可以加个滤光片在光敏电阻上
用这个滤光片滤掉你的灯发出来的光
而太阳的基本上是全波段的,把没滤掉的用光敏电阻来检测

网友J:
很好区分,简单易行.

灯光含有100hz交流信号,阳光没有。
1,如检测到交流光信号,为灯光(可含阳光),可示为晚上
2,如检测到光信号,但无交流信号,只有阳光(可含电池供电灯光),可视为白天。
3,检测不到光,晚上没开灯,或光检测电路坏。

彭建学  上海

网友K:
我觉得可以加个滤光片在光敏电阻上
用这个滤光片滤掉你的灯发出来的光
而太阳的基本上是全波段的,把没滤掉的用光敏电阻来检测

可以这样试试

网友E:
路灯怎么控制的?时间控制

批量的话,控制单元的成本估计是最低的,时钟芯片的量那么大,几毛钱就搞定了

网友D:
那, 5秒后关一下又开, 一闪一闪亮晶晶...

晕,那是楼道灯的声控部份,光敏管检测是白天还是黑夜.少累哈

网友L:
我印象当中,所有灯都有死角的,你把传感器放的位置和角度调整一下,应该可以的。

网友J:
如果灯的供电是交流电,
1,那么检测光信号中是否有交流成份,仅有直流分量,肯定是白天;
2,灯相当于全波整流(100hz),若光电流平均值与100hz基波分量符合全波整流关系,肯定是晚上;否则肯定是白天(直流分量垫高)。

这个方法最可靠、最简单(前提:灯是交流供电的)

彭建学  上海

网友J:
我的灯是环境背景灯,不是要控制的灯。

彭建学  上海

网友J:
我说的灯是环境背景灯,不是要控制的灯。

彭建学  上海

楼主:
回复 网友J:
你好,您的检测方法很新颖,受教了,因为我手里的是LED灯,所以有个疑问:如果是LED灯,灯光中没有100Hz的信号,怎么办呢?

楼主:
回复 网友I:
14楼这个想法挺好,只是不知道是否有成功这样做的。。

网友H:
好像没人对我的方法在意,再说清楚些:

驱动灯输出,这段时间可以比较长;
短时关灯,在此期间检测照度,光强则为白天,光弱则为晚上,以此控制;
再次驱动灯;(白天则关)
短时关灯检测……

也就是说,灯不是一直常开,隔一段时间停个几毫秒检测一下,人眼是感觉不到的;如果是LED灯,PWM负周期同样可以检测。

仅供参考

网友M:
现成的楼道声控光控灯为什么你不去研究下啊?

网友N:
重点是要区别 白天/黑夜,还是光的 亮/暗。
还有阴天、雷雨天(乌云满天的那种)怎么整,算不算白天?

楼主:
回复 网友H:
如果灯关几十毫秒,人眼感觉不到,而光敏电阻能感应到,那就OK了。
不知道这个是已经成功使用的,还是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