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12的CMD问题

楼主(2012-11-11):
在使用SRAM.CMD文件仿真是程序运行正确,我用定时器翻转IO口,周期是1us,一切都正常,但是我将SRAM.CMD文件换成flash.CMD文件下载到FLASH里面运行后发现运行的结果不对,翻转的周期到了2us,会不会是flash.CMD的问题?

楼主:
各位高手请教了!

网友A:
flash的运行速度比在RAM里面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