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用白炽灯泡作假负载吗?

楼主(2012-11-11):
比如24V/1A电源接一个40W的灯泡,
或40V/2A电源接一个40W的灯泡,
请问可以这样测试吗?会不会发生什么故障?

网友A:
灯没问题,电源也没问题
关键你不能满载测试啊。。。

网友B:
白炽灯泡,点亮之前的内阻很小,大约是额定负载下的内阻的1/10。
24V/1A电源接一个40W的灯泡,要看灯泡是多高电压的。
40V/2A电源接一个40W的灯泡,肯定不行,要么负载不够,要么灯泡烧坏。

网友A:
白炽灯泡,点亮之前的内阻很小,大约是额定负载下的内阻的1/10。
24V/1A电源接一个40W的灯泡,要看灯泡是多高电压的。
40V/2A电源接一个40W的灯泡,肯定不行,要么负载不够,要么灯泡烧坏。 ...
引用 网友B:

40W灯泡就算冷态电阻等于100R,又有什么关系?即在电源负载能力范围内,又不会烧毁。。。
详细解释一下,谢谢

网友C:
买个电子负载也不是很贵啊
或者买水泥电阻

网友D:
我认为这个还和你灯泡的额定电压相关。比如40W12V和40W220V这个两个可差远了。

楼主:
买个电子负载也不是很贵啊
或者买水泥电阻
引用 网友C:

哎,我也想买个电子负载啊,可是现在太穷了,连100X的探头都买不起,今天试着用两个10X的探头连在一起当100X用,可是测出来的那个波形恶心得要死,穷到连探头要DIY的状态还哪有钱买电子负载啊,现在根本没法实践,很郁闷

网友A:
找几颗低压大电流MOS(如75N75)+散热器(风扇,水冷都行)+TL431+电位器+少量其他常见元件,恒压恒流负载都出来了,够自己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