芯片发烫放一段时间就坏了……

楼主(2012-11-11):
刚开始用stm32f103c8t6,用一段时间芯片突然不工作,有时候芯片发烫一塌糊涂,手摸不上去,IO口都正常的,发烫很厉害的芯片拆下来量VCC和GND就短路了。不知道为什么放一段时间就坏了……

网友A:
估计还是电路板的问题吧,仔细检查一下吧,

网友B:
外接电路没问题可能片子有短路的地方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