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腾柱 三极管关闭速度慢

楼主(2012-11-11):
现在用图腾柱驱动 mos的栅极,但是三极管的关闭速度有些慢,直接导致mos的栅极波形不够陡峭,咋办啊!???求指教!

网友A:
到底是三极管还是MOS管啊?
三极管是Ibe控制Ice,电流控制电流型。
MOS管是Vgs控制Ids,电压控制电流型。
你得先搞明白了啊。
三极管MOS管做为容性负载,驱动得需要电流和速度。
关闭慢了,就说明结电容放大过慢,想办法加速放电速度。

楼主:
是三极管搭的图腾柱驱动mos,你说的这些我都知道,我是寻求解决的办法!谢谢!

网友B:
把图贴出来,否则不好说。

网友C:
神马加速电容之类的  你搜搜老帖

网友D:
三极管基极有上下拉电阻减小阻值,
基极串联电阻减小,在两端并接加速电容,容值大小根据测试结果调试一下,

楼主(2013-04-23):
引用 网友A:
到底是三极管还是MOS管啊?
三极管是Ibe控制Ice,电流控制电流型。
MOS管是Vgs控制Ids,电压控制电流型。

是用三极管搭的驱动电路驱动mos管,但是驱动波形不满意!

网友E:
过了半年了,还没上图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过了半年了,还没上图

都过了半年了,您还惦记着;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