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批量烧写大家都是怎么做的

楼主(2012-11-11):
stm32批量烧写大家都是怎么做的?

网友A:
用JILNK就可以了……

网友B:
带有USB口的接口板+ 带探针治具+Defuse

网友C:
什么是  带探针治具 ?

网友D:
治具是一个木工、铁工、钳工、机械、电控以及其他一些手工艺品的大类工具,主要是作为协助控制位置或动作(或两者)的一种工具。因台湾曾被日本曾长期统治,也就习惯了“治具”这个词。

工业时代前就已被广泛使用,包括机械治具、木工治具、焊接治具、珠宝治具、以及其他领域。某些类型的治具也称为“模具”或“辅具”,其主要目的是为重复性和准确的重复某部分的重制。一个明显的例子是当复制钥匙时,原始的钥匙通常被固定于治具上,如此机器就能借由原始钥匙外观的导引复制出新的钥匙。   有许多治具之所以产生是因为商业的需要,因为有许多类型的治具是客制化的,某些是为了提高生产力、重复特定动作、或使工作更加精确。因为治具的设计基本上是建立于逻辑,类似的治具可能会因为使用于不同的时间和地点而分别产生。

网友D:
我就是一抄 baidu的 ……

网友B:
aaa

说白了就用器具夹持PCB,夹持后,使探针接触到芯片上和USB相关的引脚,使用原厂bootloader + Defuse进行Code flash 的更新。
第一次写入工业化固件,掉电,按用户模式重启,工业化固件负责向片外flash写字库,向片内EEPROM写GUID等配置信息等。
再掉电,按原厂bootloader模式重启,写入产品固件。掉电过程使用继电器控制,产线工人只需放入PCB一次,待指示灯亮,拿出PCB一次即可。

网友E:
治具还是第一次听说

网友F:
自己做的编程方案+定制夹具

楼主:
大家的方法真多啊,开眼了……学习下,感谢大家了

网友G:
我来广告一下:
EP968手持在线编程器,支持stm32全系列脱机烧录、下载。
支持SWD接口,大多数型号还支持串口。
可配套烧录座,直接烧录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