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 关于TI的DCDC有奖学习的视频课程看不了

楼主(2012-11-11):
DCDC, TI, dc, CD

我今天才看到有TI的有奖学习的活动,可我怎么点了半天就会跳到一个登陆界面,我登陆后就转到别的地方了,不知怎么回事啊,如图

楼主:
不知道怎么进去看视频啊

网友A:
https://bbs.21ic.com/icview-379909-1-1.html
到本帖LZ位点击正文右上角的红色字体“点击我要学习”即可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行啊 进去之后点击课程  还是会出现图片上的内容啊

楼主:
哎 实在是找不到入口啊  下PDF去看看吧

网友A:
随意进入,表示无异常

网友B:
你换个浏览器实验一下,我得了60分

网友C:
我的情况也一样,用的是chrome,可能换个浏览器就OK了。

网友D:
换浏览器哦  就是我用360极速就登陆不了百度文库账号一样  IE就可以

楼主:
换了傲游 也不行   你们是怎么看的啊  是不是我看的方法不对

网友E:
同解,为什么看不了,用IE不行,用CHROME也不行

网友F:
我用的是遨游,可以学习这个课程。

网友G:
我也遇到了这样的问题,看看换浏览器行不行。:)

楼主:
刚试了下 还是用的IE  可以登录看教程了   结贴给分

网友H:
看过了,然后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