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CC1020+PA2460的怪事

楼主(2012-11-11):
我用1020+PA2460抄出来的无线模块,用我的无线模块放在点菜机上,用原厂的通迅基站通迅正常,将我的无线模块替换原厂的无线模块与点菜机通迅时,不通迅,但是用手捏着无线模块的天线时,通迅又正常了,排除虚焊原因,哪位高手帮帮我

网友A:
没看懂,你是说你抄的比原厂的还要好?

原厂的模块应该是匹配到50欧了,你抄的可能不是

网友B:
你这点是典型的干扰,重新设计吧

网友B:
楼主,相信我的话,不用PA2460,帮你改版出来,加我Q:845342258

网友C:
CC1020很老的IC,这颗IC是窄带的,对晶体的要求比较高,而且发射功率不大,远距离要加PA,可以考虑用一颗SI4432的芯片,发射功率本身就有20DBM,空旷距离可达到1200米。如果距离还不够可以加功放管放大,不需要复杂的PA2460.详细了解加我Q191554802

网友D:
为什么不加根导线做成天线试试?

网友E(2012-12-12):
这个主要是你耦合匹配没有做好,
你手一捏,把干扰信号导走
目前PA2460的应用在传统点菜机上应用很广泛

网友F:
CC1020的射频指标不是SI4432可以比的,虽说贵了一点。我们围绕CC1020做过很多成熟方案 QQ 16035283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