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三极管选型与使用

楼主(2012-11-11):
三极管选型与使用

网友A:
很好的资料,我分享了,谢谢

网友B(2013-04-19):
三极管资料的,还很好的,收下

网友C:
瞄下。现谢谢楼主了~

网友D:
很好的资料   谢谢楼主   谢谢   三极管的参数选择  还是很有用的   谢谢

网友D:
元器件本身的特性   还是需要好好研究研究的   谢谢楼主   谢谢

网友E(2013-09-27):
先看看   元器件的选型  还是比较重要的一个问题   先看那可能了

网友F(2014-06-27):
最近在开始做模拟电路,需要涉及到一些器件参数,刚好,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