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C2S500E 5PQ208I FPGA时钟问题

楼主(2012-11-11):
XC2S500E 5PQ208I这款FPGA时钟最高能到多少M?100M有么?看了说明书这个芯片是steping0,只能到90M
还有这款芯片有军工级的么?军工级的能到多少M?
在线等大虾

网友A:
速度和军工级没有关系。
军工级是代表温度。

网友A:
XC2S500E 5PQ208I这款FPGA时钟最高能到多少M?100M有么?看了说明书这个芯片是steping0,只能到90M
还有这款芯片有军工级的么?军工级的能到多少M?
在线等大虾 ...
引用 楼主:
如果你已经看到了只能跑90的说明,就证明只能跑90。
具体细节,我也不知道。

网友B:
说明书说只能到90M,那就只能到90M

网友A:
说明书说只能到90M,那就只能到90M
引用 网友B:
你学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