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小电阻有什么作用啊?

楼主(2012-11-11):
在信号线上串入小电阻的作用是什么?我看一张原理图上在信号线上串了一排33r的小电阻,有什么作用啊?

网友A:
防止信号反射。衰减反射信号的。

网友B:
补充楼上,有的是做阻抗匹配用的;

网友C:
楼上两位正解啊,我们做设计的时候特别是串口通讯的时候,一般都会串连这个小电阻的

网友D:
是不是衰减器呢,需要鉴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