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光耦选型与使用

楼主(2012-11-11):
光耦选型与使用

网友A:
光耦的资料还是蛮好的,我收下啦,谢谢

网友B:
光耦   前两天刚用到   其实光耦   本质上就是一个二极管   加一个三极管   所以很多时候   二极管  三极管需要考虑的问题   光耦都要考虑   还要考虑  CTR参数

网友B:
CTR  电流传输比(current transfer ratio ):描述光耦控制特性的参数,即副边的输出电流(IO)与原边输入电流(IF)的百分比,传输比CTR = IO ÷ IF × 100%。

网友B:
这个参数必须要考虑  在使用光耦时   这个参数如果不考虑仔细  很多时候   这个参数起决定性作用

网友C:
一般只考虑电压的大小,很少考虑这些的

网友D:
我原来选择光耦主要是看电流与电压是否符合要求,就去选择了,没想到还需要考虑CTR

网友E(2012-12-20):
CTR很重要,但是我目前还是没太弄明白,唉。。。

网友F(2013-05-16):
资料很不错!学习了.

网友G:
光耦   在反馈电路中用的比较多   在信号隔离上用的也很多

网友G:
顶一个   谢谢你共享的资料  有时间需要好好消化一下  谢谢了

网友H(2016-08-27):
CTR很重要,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