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多DSP电路板的时钟,如何选择比较好?

楼主(2012-11-11):
一个多DSP电路板的时钟,如何选择比较好?DSP电路板的硬件设计和系统调试时的时序问题?

网友A:
建议使用时钟芯片,以保证同步。硬件设计要根据DSP芯片的时序,选择外围芯片,根据时序设定等待和硬件逻辑。

网友B:
使用时钟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