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电路板的设计上,如何很好的解决静电干扰问题。

楼主(2012-11-11):
在电路板的设计上,如何很好的解决静电干扰问题。

网友A:
楼主这肢体问题的,不给分的啊,我传点资料的先啊

网友A:
还有一部分的,继续传完啊

网友B:
:一般情况下,机壳接大地,即能满足要求。特殊情况下,电源输入、数字量输入串接专用的防静电器件。

网友C:
谢谢楼上的资料,我收下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