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电感来隔离模拟电源和数字电源,其电感量如何决定

楼主(2012-11-11):
用电感来隔离模拟电源和数字电源,其电感量如何决定?是由供电电流或噪音要求来决定吗?有没有计算公式?

网友A:
电感或磁珠相当于一个低通滤波器,直流电源可以通过,而高频噪声被滤除。所以电感的选择主要决定于电源中高频噪声的成分

网友B:
楼上正解啊,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