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12c5a60s2读写sd失败

楼主(2012-11-11):
自己做的pcb板。用stc12c5a60s2  I/O口推挽输出。采用电阻分压。
SD卡套上用电表测量3.3v电平正确。
但是读出的数据总是0xff
unsigned char SD_spi_read(void)
{
        UART_Send_Str("b");//测试用
        SD_SO = 1;

        SD_SCL = 1;
        if (is_init)        delay(DELAY_TIME);
        SD_SCL = 0;
        if (is_init)        delay(DELAY_TIME);
        _dat7 = SD_SO;

        SD_SCL = 1;
        if (is_init)        delay(DELAY_TIME);
        SD_SCL = 0;
        if (is_init)        delay(DELAY_TIME);
        _dat6 = SD_SO;

        SD_SCL = 1;
        if (is_init)        delay(DELAY_TIME);
        SD_SCL = 0;
        if (is_init)        delay(DELAY_TIME);
        _dat5 = SD_SO;

        SD_SCL = 1;
        if (is_init)        delay(DELAY_TIME);
        SD_SCL = 0;
        if (is_init)        delay(DELAY_TIME);
        _dat4 = SD_SO;

        SD_SCL = 1;
        if (is_init)        delay(DELAY_TIME);
        SD_SCL = 0;
        if (is_init)        delay(DELAY_TIME);
        _dat3 = SD_SO;

        SD_SCL = 1;
        if (is_init)        delay(DELAY_TIME);
        SD_SCL = 0;
        if (is_init)        delay(DELAY_TIME);
        _dat2 = SD_SO;

        SD_SCL = 1;
        if (is_init)        delay(DELAY_TIME);
        SD_SCL = 0;
        if (is_init)        delay(DELAY_TIME);
        _dat1 = SD_SO;

        SD_SCL = 1;
        if (is_init)        delay(DELAY_TIME);
        SD_SCL = 0;
        if (is_init)        delay(DELAY_TIME);
        _dat0 = SD_SO;

        UART_Send_Byte(_dat);//通过串口查看总是0xFF
        return _dat;
}

网友A(2013-08-08):
你要先确保初始化是正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