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布线对模拟信号失真和串音的影响,如何降低和克服?

楼主(2012-11-11):
PCB布线对模拟信号失真和串音的影响,如何降低和克服?

网友A:
有2个方面,1. 模拟信号与模拟信号之间的干扰:布线时模拟信号尽量走粗一些,如果有条件,2个模拟信号之间用地线间隔。2. 数字信号对模拟信号的干扰:数字信号尽量远离模拟信号,数字信号不能穿越模拟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