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动获取STM32芯片ID,自动进行AES加密

楼主(2012-11-11):
自动获取STM32芯片ID,自动进行AES加密:

   1、在用Jlink连接好你的目标板,且目标板已上电的前提下。
   2、 通过Jlink自动获取STM32芯片的唯一ID识别号,保存到*.bat文件指定的目录下。
        [注:我这儿给出的目录是:D:\User_AES_Crypt\Get_STM32_ID.c]

   3、通过你自己指定的用户密码字,自动进行AES加密。
        [指定的用户密码字,在文件User_SetSecID.h中],请自己指定你所用的密码字

   4、进过AES加密后的明文保存到:Ciphertext_Block.h文件中

附件:

说明:其中FRD_AutoGet_ID.bat只是自动获取ID功能
           Get_ID&&AES_Crypt.bat包括自动获取ID,并进行AES加密功能

      加密后的明文:Ciphertext_Block.h,可以用的你们自己的项目中,然后再进行AES解密,验证就可以了。
      具体的项目文件,如果有感兴趣的,到时候,我可以提供。

      提供的keil项目文件,可以使用简单的一个bat文件,实现:自动获取ID,自动进行AES加密,自动进行  项目重新编译,自动进行芯片编程[包括:擦除,写入、验证、加密]。
      实现一键式AES加密,自动编程功能,方便产品批量上市。

楼主:
忘记说明了,压缩包中的Auto_AES_Crypt.exe,是我自己写的上位机程序。实现从User_SetSecID.h获取用户指定的密码字,然后将STM32的ID进行AES加密,并输出明文文件:Ciphertext_Block.h。

网友A:
这个不错,顶一下子

网友B:
高人啊,膜拜一下,盼keil工程中:)

网友C(2013-01-07):
有点意思,看看。
有个想法,程序是一样的,由程序来读、加密,然后自动擦除这段代码并做标志。

这样,就算**出来,也是不完整的HEX,无法量产,这样可行否?

网友D:
这个太麻烦了,
我设计的下载工装是离线的,支持DES 加密,
可以下载关键代码(密文),其中藏有唯一ID。

网友E(2015-11-03):
不错,挺有用的!

网友F:


网友G:
是不是唯一ID作为aes密钥的salt,保证每个加密后的出现都是唯一的

网友H:
可以参考一下,谢谢楼主!!!!!!!!!!!

网友I(2021-08-31):
设计好的程序,如果担心被**,最好id软件加密先给我免费破破看  5225016

网友J:
这个方法挺好的,大大增加**成本

网友K:
学到了,这是个好办法

网友L:
现在加密还有打磨丝印,还有**胶 哈哈哈

网友M:
既然用jlink了,再多个读保护 是不是更完美

网友N:
其实把固件**出来,如果板子不复杂,真的风险挺大的

网友O:
这个方法挺好的,支持一波

网友P:
jlink可以直接给目标板供电的,操作更快

网友Q:
用jlink 再SN随机写入,再加读保护 其实**成本就大大增加

网友R:
楼主这个方式 可取 挺好

网友S:
这种加密 批量是不是稍微有些麻烦 嘿嘿

网友T:
学习了,这方法绝了,有时间去试一试

网友U:
可以自己做时间戳当唯一ID 这个也行

网友V:
其实楼主这方法挺好,可以做成脚本,实现批量

网友W:
aes加密挺好的,之前我还用过MD5 也挺好

网友X:
看着麻烦了,不过你这也算是增加**成本了 值

网友Y:
感觉消费类产品竞争强的,才考虑做防**,哈哈哈,一般做个读保护就差不多了

网友Z:
是不是这样处理之后,只能用到一个片子里,换片子,程序就过不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