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 捕捉下降沿

楼主(2012-11-11):
前辈们,小弟初学单片有几个问题想请教:

1.用下降沿捕捉的时候我可以清零计时器吗?如果可以的话,那每次计时器TMR1L和TMR1H寄存器的值就是上一次中断到以一次中断的时间了,对吗?
2. PIC 的中断入口只有一个吗?pic16f系列的 PICC编译器,

还有很多问题,暂时先问两个,看看论坛里的是否有热心人,

网友A:
1、你要将你记录的数据记录下,后才可能清0.  是的 是上一次的值
2、16的不是很清楚(刚看了一下690的 是只有一个) ,18有两个。你看一下datasheet中。24 33高级一点的就有很多中断向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