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40裸机AXD调试问题

楼主(2012-11-11):
ADS编译环境下的简单汇编代码,实现LED灯的轮流点亮,Debug参数设置:R0和程序入口地址都设为0x30000000。AXD软件调试时,发现代码是从0x30000000处开始执行的,参考下图。我查看了一下0x0地址处的DATA,都是默认值。
我的疑问是:网上资料说2440从NAND flash启动时,首先将4K的指令程序以硬件机制的方式拷贝到内部4K大小的SRAM中,然后从0x0地址处开始执行,为什么我查看的0x0地址处的DATA没有任何数据呢?0x30000000地址段的程序DATA又是通过什么形式写入的呢?我的汇编代码里并没有拷贝代码到0x3000000地址啊。。。想不通啊想不通,求点拨!先谢过~~

网友A:
RO设置成0x30000000,那么AXD就将其装载到0x30000000处运行,这是正确的。
要0x0处有自己希望的数据,需要先把程序下载到Flash里,不然天上不会掉饼一样。

楼主:
请问这里的RO和程序入口地址只是用来仿真用的吗?对于写入NAND flash的代码有什么影响?刚接触ARM,对这些基本概念理解的是是而非,麻烦再指点一下,谢谢~~
2# 阿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