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类似于PIC16F505这样的小型低功耗单片机?

楼主(2012-11-11):
有没有类似于PIC16F505这样的小型低功耗单片机?只要I/O,不需要AD/USART等功能,14pin以内?

网友A:
51真的没有见过,是不是51的缺憾!

网友B:
MSP430G2系列的
PIC12
很多台系的

网友C:
三楼说的很对很多台系的都可以试试

网友D:
NXP P89LPC901,2T的MCS51,8PIN。

网友A:
NXP P89LPC901,2T的MCS51,8PIN。

型号?

网友E:
P89LPC901的功耗远远大于pic的低功耗的型号,必须低功耗时不能选用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