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勒效应补尝,请大家阐述下对它的认识,谢谢

楼主(2012-11-11):
米勒效应补尝,请大家阐述下对它的认识,谢谢

网友A:
三极管基极各极间存在电容Cbe、Cbc、Cce,
当基极交流电压为Ui,集电极电压为-Ui*Av,所以在Cbc两端电压为Ui-(-Ui*Av)=(1+Av)Ui,
因此,Cbc上流动的电流为只在Cbc上加Ui时的(1+Av)倍,从基极来看Cbc,可以将其看成(1+Av)Cbc的电容器,Cbc变大,这就是密勒效应。
晶体管的等效输入电容Ci=Cbc*(1+Av)+Cbe.

楼主:
这种方式的米勒补尝,集电极的电流电压是有相位移动的这点和上面的不太一样

网友B:
“米勒效应”(有称米勒定理)——跨负反馈阻抗折合到输入端阻抗。

“米勒效应补尝”便是利用此大幅降低放大器主极点的频率。

楼主:
HWM,请说的明细一些,我还是不太懂,跨负反馈阻抗折合到输入端阻抗是有相移的

网友B:
HWM,请说的明细一些,我还是不太懂,跨负反馈阻抗折合到输入端阻抗是有相移的
引用 楼主:

“米勒效应”考虑的是一般情形,阻抗可以是纯阻、容性或感性。

这里的“米勒效应补尝”需要阻抗为容性,如此才能实现降低主极点频率的功效,故必然存在相移。

关于“主极点”极其与稳定关系的相关知识可查阅相关书籍。

楼主:
请HWM解答一下,从输出端反馈到输入端的信号与上一级输出端输出的信号在输入端会和,但这两个信号是有相位差的而这个相位差有可为任何角度这样的话就有可能成为正反馈或其它,但米勒效应在三极管内时基与集的信号是没有相位差的

网友C:
有相位差是正常的,通常情况下这个补偿使主极点左移,相移也会变,
但是加上闭环负反馋后相移会减少。
楼主看下运放开环BODE,再看下闭环BODE应该明白了

网友D:
这个原来是米勒研究真空管时发现的规律,15年后,切利在其放大器设计著作中进行理论推导并命名为米勒效应后来又写成米勒定理,经过后人不断认识改进,形成了广义米勒定理。内容内涵大大饱满了。不过,米勒定理可能电路理论中最容易出错,或最难把握的一个,比如最常见主极点补偿都有不少认识误区。所以建议深入了解后再用,否则极度容易出错。不过一旦掌握米勒定理这个powerful 工具,还是非常实用的。

楼主:
谢谢大家的分析

网友E:
米勒补偿就是为了这个相位差不会形成增益大于1的正反馈。
米勒补偿的效果楼上的都只说了一个,主极点向原点(左)移动。其实对稳定性影响更大的是次主极点。米勒效应更重要的效果是pole splitting。
关于主极点,你的图上的第一句话说的很明白,米勒效应只是为了用一个小电容 实现 大电容能形成的主极点。
这里米勒效应会有一个坏处,你用了米勒效应会忽略掉一个零点。而这个零点,就是你第二张图上电阻的用处。

网友E:
多说一句,常见的反馈beta都是定值,这种反馈一般用无源器件实现,分析的时候,除了反馈通路,还有前馈通路,前馈通路带来的补偿效果分析的时候千万不要忽略掉,有可能是有益的,也可能是有害的。
如果真的只想用反馈,而不想要前馈,最简单的一个射随的阻抗变换,就可以把这个零点推的很远,当然实际设计的时候得很仔细的选择

网友D:
米勒效应病不一定会使极点splitting,一定条件下,两极点可以往同一方向移动。
一般主极点误差在5%以内,次极点有可能超过50%,估算3dB还行。

网友E:
回14楼

呵呵,仿真结果么?如果是实际结果而不是理论分析,我赞同。第二级放大器限制了米勒电容,不过这就和米勒效应的分析无关了,是非理想特性。

次主极点偏这么多,其他的极点,零点?或者高频的时候忽略了一些管子参数?保证最恶劣的条件下仿真。

网友D:
你要不要我仿一个给你看看?其实你可以换个角度考虑:如图3所示,假设A2输入端 为次极点,A2输出端为主极点(先别问为什么这样),那么加了C以后,两极点如何移动??

网友E:
有问题?

你的假设很多时候是事实,重负载下。P1次极点,P2主极点,P2=Zo.CL>P1=Zo'.Cl',米勒后,P1‘=Zo'.A.Cc>>P2'=Gm.CL',只不过原来的非主极点往原点移动,变成主极点, 原来的主极点变成非主极点,远离原点,移到更高频。

pole splitting的效果是一个极点电容增大,另一个极点高频的阻抗减小(电容在高频短路输出阻抗),和初始假设有关?

网友C:
米勒补偿通常会引入一个右半平面的零点,对电路的稳定有很大影响,
但是如果这个点在次极点外基本上可以不考虑,具体的电路具体分析
所以不宜妄加分析。

网友E:
米勒没人会要这个右半平面的零点,不是变成左半平面的,就是阻抗变换推到非常高频的地方,这个零点是米勒的重点,分析一般都是针对这个零点

网友D:
有问题?

你的假设很多时候是事实,重负载下。P1次极点,P2主极点,P2=Zo.CL>P1=Zo'.Cl',米勒后,P1‘=Zo'.A.Cc>>P2'=Gm.CL',只不过原来的非主极点往原点移动,变成主极点, 原来的主极点变成非主极点,远离原点 ...
引用 网友E:

米勒效应真的是所有定理中最最容易出错的一个,很容易想当然的。使用者心理往往很害怕,不能象KVL之类的那样用着放心。
不过这个定理很牛叉的,比如同向放大器,用这个处理下就把反馈环去掉了,比用虚短虚断来的快。

网友F:
高手们说的确实很有道理,实际中遇到过的稳定性问题中纯用电容的米勒补偿,反而造成了相位裕度的减小,降低了稳定性,造成了稳定性问题。解决办法是增加R那个零点,把相位往上提。

楼主:
分析的真是太精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