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电源保护复位MONEN作用

楼主(2012-11-11):
各位老师,
   在用C8051F设计系统时,MCU有个电源监控口--MONEN,该口置位高电平时,对系统VDD进行监控,低于某个值将复位系统。置低时,该监控不起作用。
    想了想,貌似该位可由可无。我系统中貌似不需要低电源时复位。
    各位大侠平时应用时都怎么处理这个位的,置高还是低,都怎么用。
    十分感谢!

网友A:
不需要就不用,不过该功能还是很有意义的,可以提高系统的可靠性,电源电压不足时,MCU很可能运行出错导致不可知的后果。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多谢大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