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压跟随问题 待解决

楼主(2012-11-11):
电路是这样,LM358运放,第一节做电压跟随,第二节做信号放大,AD采集,参考电压3.0V。LM358电源5V。 信号输入时0--5V电压。现对输入信号进行AD采集。
问题:现在电压跟随节,输入0--5V。输出0--3.7。意思3.7至5V被饱和了。电路已经附上。现在不改电路情况,如何可解决。有人建议轨道运放。输入和输出可以完全跟随。查了资料。跟随还是有一定压差。

楼主:
现在不改电路。不用在输入做分压情况。 谁有推荐的 合适片子。或方法没。谢谢。

网友A:
普通运放的输出幅值是有限制的,不能做到全电源电压跟随,轨到轨运放会基本实现全电源跟随,但实际应用中仍然要留有余量,留有余量的方法要么是限制输入电压范围,要么是提高运放的供电电压。

网友B:
轨对轨的运放还是很多的,就是价格问题,不在一个等级上,比如:LT1013。

网友C:
单电源供电,即使轨对轨的性能好的运放输出的最低电压也是十几mV或者几十mV,输出的高电压距离工作电压也同样有十几mV或者几十mV的差距。如果要求真正要输出0和5V,必须要双电源供电,并要提高工作电压,否则的话直接换上SGM358或者LMV358即可,SGM358价格约在0.8左右的样子。

网友D:
R83 建议变大哒10K再试试。U3A负反馈加一个1K电阻。应该问题不大。

网友E:
358  3.7V 就饱和了,我还以为要四点几伏才饱和了,换个rail to rail 能满足你的要求,要不然提高运放的供电电压。

网友F:
同chunyang的解释,我是将324的供电电压提高到6.5V来使用的。

网友G:
采用正负供电试试

网友H:
运放要求轨对轨输入和输出。
LMV358是轨对轨输出的,没有轨对轨输入能力。

楼主:
谢谢各位朋友的解答。 运放的价格价多少不是问题,能用就行。想用先推荐的LT1013 SGM358 试试。电路改不了。加大电压可能是不行了。实在不行情况只有在输入端切割下接分压电阻。

楼主:
我用Professional 仿真LT1013 ,效果和LM358一样。看来不行。

网友B:
要输入输出都是轨对轨的话,TLV2372,这个还是可以买到的,同等封装。而且不是很贵。也可以去ADI或者TI或者linear的网站上刷选,还是很多很多。就是价格以及供货问题。

网友I:
换成SGM358试试!

网友J:
怎么好多人都推荐圣邦的产品?圣邦产品好用吗?

网友C:
某个品牌的产品是否好用,只有自己用过了才知道到底好不好。
国内能在模拟器件尤其是运放这个领域小有建树的半导体公司也就圣邦微电子一家,如果产品品质不过硬,也不可能会在医疗、安防、仪器仪表、机顶盒等众多领域的一线厂家广为应用,楼上的兄弟有机会可以对比看看,性能、价格、交货还有样品和技术支持等服务

网友K:
运放要求轨对轨输入和输出。
LMV358是轨对轨输出的,没有轨对轨输入能力。
引用 网友H:

这位兄台说的対极了,就曾经范过这样的错误,使用mcp602,输出是可以轨对轨的,但是,对输入轨对轨的电压,就不能跟随输出了,仍然要大一个PN结以上的供电电压。

网友C:
今天在客户还在聊LMV358这款料,TI\ADI、ON、national、ST等等吧,都有这款料号,对比下各家的参数,差距不是一点点,这里ST的是轨对轨输入和输出的,所以,最好加个品牌限定吧。而性价比高的通用轨到轨运放,首选SGM358.

网友L:
换个运放试试啊,OPA134,高性能

网友M:
楼主,5v的电压供电,输入信号为5v,楼主你太强了吧

网友M:
建议把电源更改为7V以上

网友N:
LMV358这款料,TI\ADI、ON、national、ST等等吧,都有这款料号,对比下各家的参数

网友O:
提高运放供电!

网友P:
重新设计吧,否则只能跳线了。

楼主:
准备下次把电源电压提高。就容易多了。

网友L:
OPA134,确实不错,正在用,高性能,正负供电

网友Q:
输入串个电阻分压吧,要不什么运放都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