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HDL]
用Virtex5控制NANDFlash芯片出现的问题:R/B信号一直无变化

楼主(2012-11-12):
FPGA芯片为XC5VLX330T-1FF1738;外围连接4片NAND Flash,型号为MT29F32G08AECBB。四片都出现这个情况,以其中一片为例说明:上电后两个R/B信号,R/B1一直为高,R/B2一直为低,无论进行任何操作命令,都没有任何变化!?
更诡异的是,R/B2信号为低是用Chipscope抓数据看到的,但是用示波器直接测量FPGA管脚电平的时候是高!?
管脚连接是这样的:Flash芯片的R/B管脚连接FPGA芯片管脚,然后有一个4.7K电阻上拉到1.8V。第一次用这款Flash芯片,卡在这个地方很久了,求高人指教

网友A(2013-09-11):
你复位了吗

网友B:
我乐歌曲~~~

330T,有米人啊

网友C:
看看nand是不是低电压的。
对nand只有命令的时候才会出现busy,平时是不会有busy信号出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