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cy8c55这款芯片有没有温度传感器啊?

楼主(2012-11-12):
请问cy8c55这款芯片有没有温度传感器啊?

网友A:
里面有一个测量芯片核心(Die) 温度的模块. 但是这个测温模块主要是芯片内部使用。
我们可以通过代码获取芯片的内部温度,但是它的精确度很差,误差达+-5度,而且无法外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