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uartus] 有什么原因导致FPGA能通过JTAG成功下载,但是不能正常运行?

楼主(2012-11-12):
我用的XC6LS9芯片,TQG144封装的。
通过JTAG能正常下载程序,并且下载成功后DONE指示灯也是被拉高点亮的。
但是下载进去的FPGA程序不能正常运行,是个很简单的点亮LED的程序,就是测试用的。
在代码中插入CHIPSCOPE,之后在ANALYSER里也无法看到波形,提示说CORE不能找到?
有朋友遇到过相同的问题么?大家有什么思路提一下吧,谢谢了!
对了,HSWAPEN和SUSPEND都是直接接地的。
电源和时钟都是正常的。

另外,即使在程序中直接ASSIGN 某一引脚,下载后那个引脚的状态仍然不会改变,全部都是IO高电平……

网友A:
1,SUSPEND串4.7K电阻下拉到地
2,HSWAPEN串电阻
试试

楼主:
这两个引脚都是直接接地的……
SUSPEND采用下拉和直接接地会造成不同的影响么?

楼主:
刚才看了下数据手册,这两个引脚都是建议直接接地。图中也是没有下拉,直接接地的,估计问题可能不在这里。有可能是器件损坏么?

网友A:
嘻嘻,Spartan-6 FPGA Configuration User Guide上面是没有,xilinx给的参考板上都有,建意如果可以,加一个试试

楼主:
好的,谢谢BACKKOM80,我试试看。只有翘脚了……

楼主:
试过了,还是一样。
刚才又核对了一次引脚定义,都是对的。
每次program的时候,都是IMPACT都是报的OK,没有任何错误信息
但是下载到SPI就不行,每次失败,但是看调试信息也没有错误提示,都是说将SPI CORE下载到FPGA成功,但是编程FLASH失败……
我没招了,各位还有什么建议么?

网友B:
换个板子?

网友C:
按照贝壳的建议,进行原理图检查。

网友D:
时钟引脚对吗?

网友A:
做了几块板子?每板都这个样子吗还是几块中只有一块这个情况?还有一点FPGA的进货是否正规?

楼主:
做了两块板子,现象都一样,症状是下载到板子后完全没反应。
时钟是32M,与GCLK31相连的。
但是在生成下载文件的选项,STARTUP CLOCK选项中选USER CLK,编译的时候会提示没有实例化STARTUP CLOCK模块报错,选择CCLK和JTAG CLK就能通过。但是这两个都没用……
另外,在用CHIPSCOPE的时候也是提示无法找到通过JTAG找到CHIPSCOPE的CORE,总之,就是感觉程序就跟没下进去一样,虽然IMPACT提示下载成功。
还有个现象,就是通过IMPACT读取DNA的时候,刚上电读取的是正常的数据,但是一旦下载程序后读取就全是1了。
芯片的供货渠道应该没问题,但是USB下载线是淘宝上买的……

楼主:
Reading status register contents...
[0] CRC ERROR                                                           :         0
[1] IDCODE ERROR                                                     :         0
[2] DCM LOCK STATUS                                                :         1
[3] GTS_CFG_B STATUS                                              :         0
[4] GWE STATUS                                                         :         0
[5] GHIGH STATUS                                                      :         1
[6] DECRYPTION ERROR                                              :         0
[7] DECRYPTOR ENABLE                                              :         0
[8] HSWAPEN PIN                                                       :         0
[9] MODE PIN M[0]                                                      :         1
[10] MODE PIN M[1]                                                    :         0
[11] RESERVED                                                           :          0
12] INIT_B PIN                                                            :         1
[13] DONE PIN                                                            :         0
[14] SUSPEND STATUS                                                :         0
[15] FALLBACK STATUS                                               :         0
这是JTAG读取的状态寄存器的值

楼主:
补充一下,上面是下载中的JTAG 状态寄存器值,
下面是下载后读取的status:
Reading status register contents...
[0] CRC ERROR                                                           :         0
[1] IDCODE ERROR                                                     :         0
[2] DCM LOCK STATUS                                                :         1
[3] GTS_CFG_B STATUS                                              :         0
[4] GWE STATUS                                                         :         0
[5] GHIGH STATUS                                                      :         1
[6] DECRYPTION ERROR                                              :         0
[7] DECRYPTOR ENABLE                                              :         0
[8] HSWAPEN PIN                                                       :         0
[9] MODE PIN M[0]                                                      :         1
[10] MODE PIN M[1]                                                    :         0
[11] RESERVED                                                           :          0
12] INIT_B PIN                                                            :         0
[13] DONE PIN                                                            :         0
[14] SUSPEND STATUS                                                :         0
[15] FALLBACK STATUS                                               :         1

可以看到INIT_B在下载中是高,下载完成后变低,FALLBACK STATUS则由低变高。

楼主:
问题解决了!
在generate programming file中的startup 选项中勾选JTAG CLK ,并且选择下载后拉高DONE PIN就OK了。
这个是乱试出来的,至今不明原因。下面再继续测试,如果找到原因一定会在该贴中补充的。
谢谢大家的帮忙!这个论坛同志们回复很及时,谢谢啊!

楼主:
刚才测试了一下,关键是要勾选DRIVE DONE PIN HIGH。
原因不明,大家帮忙分析下?

网友E:
太强大了,给力。菜鸟飞过。帮顶

北京东方丽人医院

网友C:
恭喜恭喜

网友F:
个人觉得还是硬件电路本身的问题   你将原理图好好检查一遍   应该问题不大  多找猴哥  呵呵

网友C:
个人觉得还是硬件电路本身的问题   你将原理图好好检查一遍   应该问题不大  多找猴哥  呵呵
引用 网友F:
Thanks

网友G:
这个不是电路的问题,就是因为你在ISE里面选错了
这个Start Up Clock 一共有3个选项
  1. CCLK
  2. JTAG Clock
  3. User Clock
这个clock是在DONE信号起来以后让芯片进入正常工作剩下的几个步骤需要的Clock
默认应该是CCLK
在使用JTAG下载的时候,iMPACT会自动生成一个新的BIT文件,使用JTAG Clock
如果你是通过Flash下载而又是用的JTAG Clock的话,那么在DONE信号起来以后,就会一直停在那里,因为没有clock
如果这个时候你插上JTAG线读个IDCODE啥的,你就能看见芯片工作起来了

网友H(2016-01-21):
楼主太强大了  我也是这情况 愁了两天了 终于解决了

网友I(2016-08-01):
你好,我看到您12年的帖子,说xc6slx9芯片乐意通过jtag下载成功但是不能正常运行,我现在出现了同样的问题,电路是师兄用过的电路,没有问题的,不知道您当初用的是什么软件配置的,我用的是xilinxIDE配置的,出现的情况特别类似,不知道您说的解决方法在哪里勾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