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移植FATFS问题,

楼主(2012-11-12):
芯片STM32F4系列,SD卡直接读写没有问题,可以读写而且结果正确。
后来移植FATST,但是运行到
res = f_mount(0, &fs);
res = f_open( &fsrc , "0:Demo.TXT" , FA_CREATE_NEW | FA_WRITE);//打开文件 若不存在创建新文件 并且只写
这里时res=FR_NO_FILESYSTEM;
求高手解决。

网友A:
你用的是ST官方USB主机例程库里的那个FATFS的源码么?

返回不是你期望的值,进单步进去调试一下呀。

楼主:
USB这个库里好像没找到源码。我从别的地方找的
ST官方有FATFS这个吗?

网友B:
说明你没有格式化,首先需要执行f_mkfs()函数,此步骤为建立FAT相关的一些表。只需要执行一次就可以了,以后再运行程序不需执行。

网友C:
没有系统 NO_FILESYSTEM  就是你的sd卡没有fat文件系统了   看你读写  猜猜你是不是乱写了  破坏了文件系统       格式化好的fat    不能随便写块的

楼主:
谢谢回复,我都是格式化好了就,直接写文件的,没有再写块
我换了个别的可以了。但是具体为什么还是不清楚。

网友D:
单步调试找到是那句程序返回错误,我当时移植时也是你类似的问题,同一SD卡在STM32的板子上好用,在arm7上调试总是报错:FR_DISK_ERR。最后单步调试发现是ADS编译器的问题,有句if()算不对,最后加中间变量才调试成功。

网友E: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一直没调出来。res = 0x0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