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受一下每天出货2000片的PCB

楼主(2012-11-12):
先上图

如图所示,其中芯片是ADS...  AD芯片,电路做的很好,,
昨天看到的,,立刻拍下照片为证,,
疑问是:
1.干嘛要搞个正方形框框?
2.高精度AD布线有什么需求?

网友A:
没看到图

网友B:
周围露一圈铜干什么?

网友C:
露一圈有问题么?

网友D:
露一圈铜应该是结构壳上有金属墙可以直接压在板子上,然后起到屏蔽作用

网友E:
AD采集板

网友B:
露一圈铜是为了焊屏蔽罩吧?

网友F(2012-12-15):
高精度AD布线原则和普通电路一样,信号电流不途经其他可能引起无关电压叠加的电路即可,常见表现型式为数字和模拟电源、地分开布线,单点接地,屏蔽,回路面积最小等等。

网友G:
引用 网友D:
露一圈铜应该是结构壳上有金属墙可以直接压在板子上,然后起到屏蔽作用

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