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部分的电压钳位用什么器件好?

楼主(2012-11-12):
我要把电源电压钳位在5v,因为电压输出为5.7V,用什么器件钳位好,TVS管?还是稳压管?

网友A:
你要的是稳压效果

楼主:
2# delin17 主要是钳位,稳压还在其次,主要是电压高了!

网友A:
我的理解,你是稳压,
钳位的目的是防止某个瞬间脉冲超过阀值。
稳压的目的是长期维持某个稳定电压值。
你的目的是什么样的,从而可能选择产品来实现

网友B:
只能用稳压管,TVS只是瞬间脉冲过高起保护作用!不能长时间工作在起作用状态, 建议用5V稳压管!

网友C:
后级负载电流变化需求比较小的话,考虑稳压管吧;对稳定性要求较高的话,低压差LD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