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LM5007不工作

楼主(2012-11-12):
lm, TI, dc, DCDC, PCB
最近做了一个DCDC   用的LM5007   样品是TI 官网申请的 做了三块样板测试了下效果还可以,后来在深圳买了几十片LM5007做下测试,同样的PCB,没一块工作的,他们说是LM5007 品牌不一样。。。。 这种解释是不是太牵强了      TI 收购的NS不会改动这个大吧

网友A:
你买的Lm5007不会是拆集货或者是仿冒的吧,正品的话都是可以的啊

网友A:
楼主比较下样品跟你买的芯片,看有啥区别没,不行的话还得向TI找啊

网友B:
从情况看, 我也感觉, 基本可以认为是货源的问题.

楼主:
后买的丝印不清晰,批号也不一样,但是这种高度集成的芯片,我也没有相关证据说这是假货,我以前买过高精度的运放,假冒的也就是精度差,但是起码可以工作。 我再换家货源是试试

网友C:
应该是货源的问题   应该是假的  呵呵   这个必须要换   否则后面会出问题

网友D:
收购NS之后,原来的芯片还是原来的工艺,不会有改动,建议跟TI的代理商购买。

网友E:
这个也有山寨的啊,呵呵

网友F:
这有可能同一型号,不同牌子的芯片,但是型号一样参数也应该一样呀,不懂

网友G(2013-01-05):
深圳市微纳尔科技有限公司 专业代理NS的LED驱动IC(调光IC):LM34系列价格绝对优势。联系人周生:18926777216,QQ394731433

楼主:
结贴了,买到假货了,更换后就好了

网友C:
楼主问题最后解决了吗    呵呵   问一句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