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部分的电压钳位用什么器件好?

楼主(2012-11-12):
(无正文)

网友A:
如果是做过压保护,比如防高压浪涌,可以用过压保护芯片,如果是高压静电干扰,上TVS管,如果只是一般的波动不大的稳压,稳压二极管即可,如果波动大,加个LDO呗

楼主:
2# yanwen217 因为选用的那个电源芯片输出的电压有点高,有5.7V,想把它嵌在5V,用TVS管合适还是稳压管合适?

网友A:
5.7V啊,稳压管有5.1V的,不过这么小的压差稳压效果不好,电流不大的话就串个二极管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