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看下这个反馈部分

楼主(2012-11-12):
按下边这个电路做一个BUCK开关电源,输出时18V,用的集成芯片LNK306GN,反馈的光耦用的SFH6156,我画黑圈的部分原理不是很清楚,还望大神帮讲解下。请问有没有别的相同封装的光耦可以替代这个?光耦选型主要都考虑哪些参数?常用的反馈光耦有哪些?

网友A:
输出电压升高,运放正相端电平高于负相端,三极管动作,短路D3,光耦动作,IC动作。。。
一般线性光耦就可以吧
光耦的参数很多,CTR,Vce,VBR,VF,IF,IR,tr,tf等,都很重要。。。

楼主:
谢谢你。这个电源的输出时18V,当正好输出18V的时候,两个稳压管两端是稳压到18V,那上边的光耦的原边二极管两端电压时多少啊?我看还在光耦两端并了个1k的电阻?
回复 网友A:
当输出大于或小于18V时候,误差放大器放大后,输出一个电压,这个电压一定会让8050饱和导通么?会不会工作在放大区,导致D3两端电压还是9V?

网友B:
LZ,光耦内的红外发光二极管一般正向压降1.1V左右。

你对电路的理解有误,电路的控制曲线是线性的,而不是开关变化的,
稳压主要是靠运放的,而不是光靠那两个稳压管D2和D3。
当输出18V的时候运放正输入端电压高于负输入端,输出正电压让三极管开始导通,光耦开始有电流以降低输出。
光耦的LED上并联的R11也是为了增加线性度的,同时运放上的W1也是为了调整线性曲线的斜率的。

只有当运放控制失效后,D3才会起作用,限制输出电压为大约9V+9V+1.1V。
但这个电路设计上有电问题,这个回路上是没有限流电阻的,如果A1的脉宽调整没起作用或有控制滞后,是很容易烧的。
另一个设计缺陷是9V 的稳压二极管温度特性是正的,整个电路的温度特性很不好哦~

这是一个画蛇添足用黄金做出土疙瘩效果的电路。

网友B:
要注意:
8050不是饱和导通的,而是工作在线性状态下的。

网友C:
一般线性光耦就可以

网友A:
既然从让你用线性光耦替代了,就应该明白正常工作中三极管是不能进入饱和区的。
光耦并联电阻是给稳压管,三极管提供工作电流
详细解释,认真阅读4L
3# shiyan1532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你哈,您说的,当输出18V的时候运放正输入端电压高于负输入端?。但输出18时候运放负端是稳压管的9V,正端是两个相等20K的分压,不也是9V么?还有替换这个光耦选型需要注意哪些呢?还望前辈多多指教。

楼主:
回复 网友A:
输出18V的时候,光耦,还有两个稳压管这条线路是如何工作的啊?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现在在调试这个电路,输出应该是18V,但是现在输出只有10V多,G1饱和把D3短路了。我该怎么处理呢?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现在在调试这个电路,输出应该是18V,但是现在输出只有10V多,G1饱和把D3短路了。我该怎么处理呢?

楼主:
回复 网友B:
您好,我现在在调这个电路,发现输出电压会有拨动,而且刚开机时18.60然后慢慢降到18.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