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SE 中全局时钟缓冲问题

楼主(2012-11-12):
module count4(out,reset,clk);
     output[1:0] out;
     input reset,clk;
     reg[1:0] out;

wire clkin;
      always @(posedge clkin)
         begin
             if (reset)
                 out<=0; //同步复位
             else
                 out<=out+1'b1; //计数
         end
mydcm mydcm(
.CLK_IN1(clk),
.CLK_OUT1(clkin),
.CLK_OUT2(),
.RESET(reset)
);

endmodule

很简单的一个计数器,现在用DCM的一个输出做计数时钟 ,一个做逻辑分析仪的采样时钟,为什么实现时会出现下面的错误
ERROR:NgdBuild:924 - input pad net 'clk' is driving non-buffer primitives:
ERROR:NgdBuild:924 - input pad net 'reset' is driving non-buffer primitives:

楼主:
没人知道吗  纠结了两天了这个问题

网友A:
mydcm这个模块里面的代码,截例化DCM那部分看看

楼主:
module mydcm
  (// Clock in ports
   input         CLK_IN1,
   // Clock out ports
   output        CLK_OUT1,
   output        CLK_OUT2,
   // Status and control signals
   input         RESET
  );

   // Input buffering
   //------------------------------------
   IBUFG clkin1_buf
    (.O (clkin1),
     .I (CLK_IN1));

   // Clocking primitive
   //------------------------------------
   // Instantiation of the PLL primitive
   //    * Unused inputs are tied off
   //    * Unused outputs are labeled unused
   wire [15:0] do_unused;
   wire        drdy_unused;
   wire        locked_unused;
   wire        clkfbout;
   wire        clkfbout_buf;
   wire        clkout2_unused;
   wire        clkout3_unused;
   wire        clkout4_unused;
   wire        clkout5_unused;

   PLL_BASE
   #(.BANDWIDTH              ("OPTIMIZED"),
     .CLK_FEEDBACK           ("CLKFBOUT"),
     .COMPENSATION           ("SYSTEM_SYNCHRONOUS"),
     .DIVCLK_DIVIDE          (1),
     .CLKFBOUT_MULT          (6),
     .CLKFBOUT_PHASE         (0.000),
     .CLKOUT0_DIVIDE         (9),
     .CLKOUT0_PHASE          (0.000),
     .CLKOUT0_DUTY_CYCLE     (0.500),
     .CLKOUT1_DIVIDE         (6),
     .CLKOUT1_PHASE          (0.000),
     .CLKOUT1_DUTY_CYCLE     (0.500),
     .CLKIN_PERIOD           (13.468),
     .REF_JITTER             (0.010))
   pll_base_inst
     // Output clocks
    (.CLKFBOUT              (clkfbout),
     .CLKOUT0               (clkout0),
     .CLKOUT1               (clkout1),
     .CLKOUT2               (clkout2_unused),
     .CLKOUT3               (clkout3_unused),
     .CLKOUT4               (clkout4_unused),
     .CLKOUT5               (clkout5_unused),
     // Status and control signals
     .LOCKED                (locked_unused),
     .RST                   (RESET),
      // Input clock control
     .CLKFBIN               (clkfbout_buf),
     .CLKIN                 (clkin1));

   // Output buffering
   //-----------------------------------
   BUFG clkf_buf
    (.O (clkfbout_buf),
     .I (clkfbout));

   BUFG clkout1_buf
    (.O   (CLK_OUT1),
     .I   (clkout0));

   BUFG clkout2_buf
    (.O   (CLK_OUT2),
     .I   (clkout1));

endmodule

楼主:
3# Backkom80    上面的那部分代码吗

楼主:
3# Backkom80   还是这个mydcm instance_name    (// Clock in ports
     .CLK_IN1(CLK_IN1),      // IN
     // Clock out ports
     .CLK_OUT1(CLK_OUT1),     // OUT
     .CLK_OUT2(CLK_OUT2),     // OUT
     // Status and control signals
     .RESET(RESET));       // IN
// INST_TAG_END ------ End INSTANTIATION Template ---------

网友B:
zhuxinyu2008:
很简单的一个计数器,现在用DCM的一个输出做计数时钟 ,一个做逻辑分析仪的采样时钟,为什么实现时会
------------------------------------------------
原因:
    输入clk分成两个,一个接到DCM了,其输出做计数时钟 ,一个直接做逻辑分析仪的采样时钟。
DCM输入、输出在综合时会自动添加了IBUFG、BUFG全局缓冲。而做逻辑分析仪的那个采样时钟会直接和DCM的输出连在一起,
这样会造成DCM这一路短路出现错误。
改正方法:clk只是连接一个分支,就是DCM。DCM设计成两个输出,分别给上面的两路用。

楼主:
8# nir 我设计的时候输入没有分两路呢,我的clk直接做DCM的输入,DCM的两个输出一个做逻辑分析仪的采样时钟、一个做计数时钟的额。我查看了下RTL图 很正常,好纠结。是不是我自己有些地方理解错了

网友C:
看回复学东西

网友D:
都是高手   这一块  需要向楼上的诸位学习的地方太多了   帮楼主顶一个   问题解决了   希望能够共享一下解决问题的思路   谢谢了

网友E:
不错 学习了很多东西

网友F:
可以仿真一下,看看能否输出所要的时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