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303可编程运放的应用求教

楼主(2012-11-12):
看了stm32f303的手册,想用芯片自带的可编程运放(PGA)实现一交流信号放大的任务:例如:Ui=B*sin(2*pi*3000*t),其中幅值B是个从0到100mv随机变化的量,希望输出Uo=A*Ui,其中A为可选的可编程运放的放大倍数(2/4/8/16)。
stm32自带的PGA原理图如下:

我想着为了实现交流放大,需要将输入信号直流量提高1.65V,希望实现输入1.65+Ui,输出1.65+A*Ui。参考了一个电路图如下:
输出Uo=1.65+(R2/R1)*Ui。但由于stm32的PGA反相输入端接入电阻的另一端是固定接地的,这样的情况下如何实现我所希望的功能呢?

                                 还有个问题想问一下,当放大倍数选为16时,手册上说是(40.5K/2.7K),这意思是说下面这个电阻被接成了2.7K了吗?它不是固定阻值5.4K的了?

再次,这个运放是单电源供电的吧,哪里可以看到运放模块的完整原理图呢?感觉数据手册和参考手册都不是很详细呀。
谢谢
谢谢大家了!!:)

网友A:
"但由于stm32的PGA反相输入端接入电阻的另一端是固定接地的,"

谁说接地的呢? 你可以设置为 VM0 ,反相输入端与输出端都接到外面的引脚来, 那么你想怎么折腾,就怎么折腾.

楼主:
"但由于stm32的PGA反相输入端接入电阻的另一端是固定接地的,"

谁说接地的呢? 你可以设置为 VM0 ,反相输入端与输出端都接到外面的引脚来, 那么你想怎么折腾,就怎么折腾. ...
引用 网友A:

可是这样我就不能使用可编程模式了呀

楼主:
还有个问题想问一下,当放大倍数选为16时,手册上说是(40.5K/2.7K),这意思是说下面这个电阻被接成了2.7K了吗?它不是固定阻值5.4K的了?
谢谢

网友A:
设置为 VM0 ,反相输入端与输出端都接到外面的引脚来, 那就当运放使用了, 不是 PGA 了.
如果是 PGA , 那么反相输入端就不能接到外面的引脚来, 而是要连里面的电阻.
这是模拟电路的基础问题哪

楼主:
设置为 VM0 ,反相输入端与输出端都接到外面的引脚来, 那就当运放使用了, 不是 PGA 了.
如果是 PGA , 那么反相输入端就不能接到外面的引脚来, 而是要连里面的电阻.
这是模拟电路的基础问题哪 ...
引用 网友A:

嗯,知道了。
我想知道的就是采用这样连接的PGA模式,是否能实现交流信号不同倍数的放大?

楼主:
有人给推荐了一种电路连接图如下:

通过运放反相端的多路开关来实现交流信号放大。
1、只接通运放反相端13和开关4(图中红线连接),此时运放为跟随器,将直流量为1.65V的交流信号直接输出给ADC
2、同时仅接通运放反相13和开关3、2(图中绿线和蓝线同时接通),此时直流量不放大,仍1.65V输出,交流信号被放大3(当RF=5.4K)、7(当RF=16.2K)、15(当RF=37.8K)倍。
3、同时仅接通运放反相13和开关3、1(图中绿线和紫线同时接通),此时直流量不放大,仍1.65V输出,交流信号被放大31(当RF=40.5K,此时R4=2.7K)倍。

这样理论推导应该是可行的。不知实际能实现不?
希望大家给点意见,谢谢!!

楼主:
希望高手们给点意见:)

楼主:
补充:因为我做的实验需要实现三路信号的独立可编程放大,stm32f303一共有四个运放,但由于OP1和OP2反相端共用了PC5口(7楼图中的反相端1脚),OP3和OP4反相端共用了PB10口,这样OP1和OP2不能同时实现31倍放大,因而只能OP1和OP3实现两路信号独立可编程放大。为了第三路信号能实现同样的功能,信号接OP2同相端,将OP2反相端只接5.4K(以实现3、7、15倍数放大),OP2输出通过外引脚送入OP4同相输入端,OP4反相端只接2.7K(实现31倍放大),即两个不同放大倍数运放串联。当需要实现3、7、15倍放大时,OP4设置为跟随器,当需要实现31倍放大时,OP2设置为跟随器。
不知这样是否行得通,打算买器件搭电路了。
希望有朋友帮忙指点一下。
谢谢

网友B:
盼着楼主早日搭电路试结果。。我也很关心F303的可编程运放的应用、还有特性如何。可惜太忙没有时间试验。楼主有芯片了吗?需要的话,我可以成本价给你资助一块STM32F303VCT6的核心板。

楼主(2012-12-15):
引用 网友B:
盼着楼主早日搭电路试结果。。我也很关心F303的可编程运放的应用、还有特性如何。可惜太忙没有时间试验。楼 ...

谢谢关注,谢谢支持。

我在淘宝上买了开发套件了已经。:)

网友C(2013-10-20):
引用 楼主:
有人给推荐了一种电路连接图如下:

楼主,您的电路实现了么

网友D:
我也来围观一个   不知道楼主   现在这个问题解决了没有  想看看你的解决方法   话说   这个问题   我也想好好钻研钻研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您的电路实现了么

我用图上的电路实现了,可以分档放大 ,不过我后来的系统中没用这个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也来围观一个   不知道楼主   现在这个问题解决了没有  想看看你的解决方法   话说   这个问题   我也想 ...

就我图上那个可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