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长导线模拟测试

楼主(2012-11-12):
第一次做需要长距离通信的项目,5km,用can,室内测试已经完成,现在想模拟长距离通信的情况。请教各位高人,是否有合适的模型模拟长导线的电阻电抗和时延呢,多谢!

网友A:
一般可按有损传输线模型计算,这需要具体电缆的相关参数。若考虑实测,直接买卷电缆实验即可。

不过,CAN并不适合远距离传输。

楼主:
一般可按有损传输线模型计算,这需要具体电缆的相关参数。若考虑实测,直接买卷电缆实验即可。

不过,CAN并不适合远距离传输。
引用 网友A:

多谢回复!现在就是考虑能不能使用电阻电容电感或再添加少量有源器件,来模拟真实线缆进行通信测试。按有损传输线模型,是不是根据线缆参数,把相应频率和长度下,导线的电阻率、电感、线间寄生电容折算到集总参数模型,然后搭建无源网络就能很大程度上反映真实情况了呢?

之前也曾考虑过使用曼彻斯特编码,一根同轴电缆搞定通信电源,但最终还是选择了便于实现的can,而且距离上限也就是5km,没有速率要求。。。

网友A:
关于“传输线模型”,找射频(或微波)类书籍看看。

网友B:
模型有,只能计算,如2楼所言,但无法用常规元件模拟,只能基于实物测试,只有纯直流或足够低的频率可以用常规元件模拟。
CAN用在长距离传输方面确实不妥,对速率没有要求的话应该改用电流驱动更可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