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理想变压器的铁芯中有无磁通?

楼主(2012-11-12):
今天想其他问题,拐到了这个问题上,发现以前没想清楚过。想了一个上午,才大致清楚。 也来考考大家。

楼主:
有。
引用 网友A:

再好好想想,或请做出详细的解释。

网友B:
理想变压器, 可以认为是体积趋近于零, 可以理想成为用趋于0直径的线, 初次级各绕1匝, 用线径的4倍尺寸用磁导率无限大的铁芯, 其体积, 磁路面积, 磁路长度, 也还是趋于零. 那么, 由于4pai和真空磁导率有具体的值, 其它几个要么无限小, 要么无限大, 得到的是一个不确定值.

网友C:
大蚂蚁玩变压器在行,对气隙等抽象问题都有研究

网友B:
xukun977以后请别夸我了, 我就初中生水平

网友A:
再好好想想,或请做出详细的解释。
引用 楼主:

简单回答你一句,那就是——无穷小不等于零

另外提醒一句,合力为零不等于无力。

网友A:
补充:如果LZ对这个理解不了,不妨可以思考一下理想运放电路中的“虚短”。若还不能理解,回炉《高等数学》,如果学过的话。

网友D:
呵呵~~~

AD797 出的题目太小儿科了~~~  :lol

网友E:
回复 楼主:
估计你的理解没有问题,只是你的问题表述得简单了一点儿,大家想的好像不在一起

网友F:
这个,可以问那个大教授啊

网友B:
理想变压器之所以“理想”,是因为不能给它规定技术参数:比如说体积、频率范围,一切都是在数学范围内。
比如说,同样是一个理想变压器,它适应于趋近于直流(频率无限接近于0),我想大家没有疑问;
同时,它没有规定匝数吧,一匝应该也是可以的,那么此时的磁通量大的惊人;
反过来,这个变压器肯定也要适用于无限高的频率,那么此时的磁通量小的可怜。
因此,我们不能去研究它研究有多大。理论上,也仅仅是把它当成传递能量和阻抗变换的黑盒子而已,内在参数一概不管

网友E:
HWM应该就是。不过最近一提教授二字就歪了;P

网友G:
如果没有。。。。就会。。。。。

网友B:
对于理想的东西,不要去假设,不然要被老师抽

过去上正字课,老师说共惨主义如何好,我就提问了:物质需求容易解决,但是精神方面的怎么办呢?比如说将来长大了,两个男同学一起去一个女同学家提亲,这个不能按需分配吧?结果擦了一个礼拜的黑板,老师的理由是“人们的思想觉悟高度发达,不会出现这种情况”

楼主:
1、这个问题从非理想变压器不断趋近理想变压器来看,u越来越大,铁芯中的所需要的激励H逐渐变小。
      2、从一个1:1初次级圈数相等的理想变压器来看,I1=I2,那么H为0,B=uH=0. BS=0.
      3、从2看,似乎又有矛盾,没有磁通如何产生u2 ,但如果有B,那就有激励H(I1-I2不等于0),而B=uH,理想变压器u无穷大,则B也无穷大,磁通又无穷大,有问题。考虑一下,可认为H=1/u 无穷小。
      4、理想变压器铁芯中中如果有B,有H,就会存储有能量,这也与理想变压器矛盾。
      5、无穷小是不是零的问题。要这么看,如果在初等数学,即研究“数量”的领域,无穷小就是零,就像1是不是等于0.9(9循环)的问题,回答是,1=0.9循环。但在高等数学即微积分领域,也就是研究“变量”的领域,无穷小就不只是一个单单的数,不能孤立的讨论一个无穷小,不能认为是0.  至于上面的问题中出现的无穷小,是数量问题,而不是变量问题,可以认为是0.

      6、以上的几点中还有矛盾,其实,上面的5点都可以忽略,仅仅是一个思维的过程,直觉的理解。 再把一个变压器视为理想变压器时,对理想变压器的物理意义,特别是其内部的物理过程已经没有意义,失去了意义,变成了纯粹的数学意义,不能再讨论理想变压器的磁通、自感、互感等,理想变压器只能视为一个变压、变流和阻抗变换的工具。

       所以,对此问题的回答,应该是 理想变压器中的磁通已经没有意义,是不应该讨论的问题。 如果非要讨论,满足一下感觉的需要,那么上面几点可做参考。
       上面的回帖中,只有PowerAnts讲出了一些意思。

网友A:
....

  5、无穷小是不是零的问题。要这么看,如果在初等数学,即研究“数量”的领域,无穷小就是零,就像1是不是等于0.9(9循环)的问题,回答是,1=0.9循环。但在高等数学即微积分领域,也就是研究“变量”的领域,无穷小就不只是一个单单的数,不能孤立的讨论一个无穷小,不能认为是0. 至于上面的问题中出现的无穷小,是数量问题,而不是变量问题,可以认为是0.

....
引用 楼主:

看来请你去回路《高等数学》这个建议没错。从头再来吧!

网友A:
补充一句(本人认为非常重要):理想即极限

楼主:
看来请你去回路《高等数学》这个建议没错。从头再来吧!
引用 网友A:

无穷小  初等数学(数量的数学)  高等数学(变量的数学)  能理解的 坛子上人不多  不跟你打嘴仗
抱着《高等数学》的教材,看一辈子也不一定能理解。 不清楚的同志,可以看看数学史数学思想方面的东西。 国内李文林 齐民友等 国外两个叫克莱因的书都不错

网友B:
结合理想变压器的定义, 对目前所有内容作一个小结:
1. 作为理想变压器, 必须原幅线圈的自感量无穷大, 漏感无穷小, 感系数无限接近1;
2. 作为理想变压器, 不能储能, 那么励磁电流无限小
3. 鉴于1和2, 理想变压器铁芯的磁导率必须无穷大.
4. 鉴于2和3, B=u*H中, u无穷大, H无穷小, 问题最后变成, 无穷小*无穷大=?

网友B:
但如果龟腚 理想变压器的匝数 也必须是无穷多匝, 那么, u就不必须为无穷大, B就趋于零.

那么,新的问题是:理想变压器的匝数有没有规定?

但但是,我想,线径不能离开物理极限吧,导线的极限是原子串起来的项链,直径不能无穷小,那么只能体积无穷大了,头大,不想了

网友H:
我觉得应该是有磁通的,而且具体值也是一定的,和磁路结构,磁芯材料,线圈匝数N,线圈电流I都有关系。
至于说的理想变压器
  1.漏磁通为零,初级线圈产生的磁通全部在负极线圈中产生感应电流;
  2.磁芯材料在交流磁化中没有能量损耗,包括铁损,磁损;
  3.线圈电阻不考虑。

是不是的,讨论讨论。

网友I:
全部磁场都通过铁心

楼主:
我觉得应该是有磁通的,而且具体值也是一定的,和磁路结构,磁芯材料,线圈匝数N,线圈电流I都有关系。
至于说的理想变压器
  1.漏磁通为零,初级线圈产生的磁通全部在负极线圈中产生感应电流;
  2.磁芯材料在交流 ...
引用 网友H:

如果非要讨论,在考虑有限圈数,无限大磁导率u,1:1的理想变压器的情况下,激励磁场强度H=a/u 为无穷小,I1-I2=无穷小,符合I1=I2,B=uH=a。磁通BS=a*S,确实可以认为有值。其中,a为一常数。 磁通次级输出U2=N*S*dB(t)/dt。 磁场能B*H=u*(a/u)*(a/u)为无穷小,符合理想变压器不储能的条件。 所以这么探讨还是可以认为有磁通。

网友B:
刚才,香港大学一位教授提醒我,理想变压器非磁性元件,勿需伤神去讨论磁场。

楼主:
刚才,香港大学一位教授提醒我,理想变压器非磁性元件,勿需伤神去讨论磁场。
引用 网友B:

之前提过了,理想变压器的理想化,使得理想变压器只剩下数学意义了。其内部的物理本质不能去讨论。

但这么说的话,可能感觉有些玄虚。所以从非理想变压器,渐进到理想变压器,稍微可以理解一下,就当讨论一个很好很好的非理想变压器,u=100000,100000000,1000000000000000......。

网友B:
那么,你想要达到什么目的?解决那方面的实际问题呢?

楼主:
那么,你想要达到什么目的?解决那方面的实际问题呢?
引用 网友B:

没有,想电磁场方面的其他问题,不知道怎么就拐到了这个问题,而且这个问题似乎以前我想过,有些迷糊,就又想了一下。

网友E:
楼主这个提问其实挺傻,害得人们苦争半天。又是无穷大,又是趋于零的
除非赋予特别含义,“理想变压器”通常是指:
1.能量100%传输,P2=P1
2.电压变换器,U2:U1=N
再无其它效应,没有电磁感应,不涉及B,u,哪儿来的铁心
理想变压器是没有的,理想变压器电路模型可以有
以同样的傻度也提一个问题:
理想电压源有内阻吗?理想电路连接导线最大载流量是多少?
10楼就提醒,“问题表述得简单了”。还好,大蚂蚁早早明白了

网友J:
15楼的回答很有意思。此时需要的是逻辑,而非数量分析。

网友K:
从能量守恒的角度来说,如果输出负载完全是阻性的,理想变压器应该无损耗,无角差。
Pi=Po;
Ui*Ii=Uo*Io;
Ui/Uo=Ni/No=Io/Ii;
Ii全部做功了,无激磁分量,也就无磁通。

网友A:
关于“理想变压器”....

https://bbs.21ic.com/icview-393612-1-1.html

网友B:
理想变压器应改为完美变压器, 不是扣字眼, 太容易让人误会了

我映象里, 理想是通过努力就可能实现的, 然而这里的变压器是没可能实现的.

因为理想可能实现, 所以我昨天才会想到匝数的问题.

网友E:
理想变压器本是应研究者的需求,所做的一些忽略和近似,保留主要研究要素而成的电路
例如学习基本关系最常见的模型,就是令:损耗为零,漏感为零,漏磁为零,寄生电容为零等;
保留主要特性:功率传输和变压比。在不附加说明的时候,“理想变压器”应该就是这样的
例如常说的“理想电压源”就是令Rs=0,且可以输出任意大的电流。
最精细的研究不是也不可能考虑所有要素,有意无意总有一些忽略。也因此可产生各种理论和学说

网友B:
我觉得这可能是最初的翻译中文没学好, 也许英文中意思不是"理想", 而是"完美", 谁去找一下英文的说**

网友E:
“完美”后面似有“不可实现之实物”联系,“理想”则是见于“电路模型”之前
这种说&法就不违禁;P

网友B:
大陆人, 从小就接受共惨主义理想最终可实现的正字教育

因为这里的电路模型属不可实现之事物, 不宜用理想, 而应该用完美

网友B:
如**把这个不可实现(梦想)的电路模型称为理想变压器, 那么共惨主义理想的意思就是共惨主义梦想了, 这还了得?;P

网友E:
为了激励人们的勇气,构构了一个不断被重新定义的“小康”模型。虽然我们也许还不知道(也不需要你知道)这个小康全部内含,但它确是一个“理想模型”被普遍应用的实例:'(

网友E:
理想模型:已知不可能实现,而不得不作出“令其实现”的假设,去证明或演绎事物的主流方面
因为所有事物所有方面,不可能都被认识。而不同的人们不可能等到(自认为)全部认识才去作为
就像应用欧姆定律一样,不得不做出令电阻值不变这样一个“理想”

网友B:
现在,我应该要接受楼上的意见了

网友:
:L看来高数得学了。。。

网友E:
其实前半部分所讲的应该是“实现完美变压器在定磁感应原理下的可能性”
这不是高数低数问题,应归为“认识论”一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