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M368产生方波的问题

楼主(2012-11-12):
请高手帮忙!我想用DM368产生2Khz的方波,但是不使用PWM模块,我想用定时器然后加GPIO进行翻转生成,但是我用linux内核中的定时器中断函数生成的方波最多只有50hz,
timer_list:说定时器,当然要来个定时器的结构体
struct timer_list{
struct list_head entry; //定时器列表
unsignedlong expires; //定时器到期时间
void (*function)(unsignedlong) ;//定时器处理函数
unsignedlong data; //作为参数被传入定时器处理函数
struct timer_base_s *base; }
这种机制只能产生50HZ的频率,我想产生2KHZ 的频率的方波改怎么用定时器?
请大家指导

楼主:
大家没看明白问题啊?要不要小弟再解释一下呢,怎么看着都不给力呢?呵呵

楼主:
大家踊跃一些啊,着急中……有谁做过这方面的东西啊,davinci系列的demo也可以啊

楼主(2012-12-20):
自己搞定了,还是用硬件自己做的,因为用API函数只能受限于jiffies和HZ,做不了很高的频率

网友A:
当然是在程序里面修改下定时器的CCRX值的

网友B:
沒太明白你的說法,Linux下以驅動模塊的方式,應該可以寫到2KHZ以上的。但有一個問題是這個方波,不一定能保證每個周期都是嚴格等長的。這是Linux類非實時作業系統的固有問題!
看你對實時性的要求吧。如果要求的比較高,可能需要打RT補丁,或者使用混合操作系統,用其中的實時內核來產生方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沒太明白你的說法,Linux下以驅動模塊的方式,應該可以寫到2KHZ以上的。但有一個問題是這個方波,不一定能 ...

不用这么复杂吧,可以直接使用硬件定时产生的啊,也非常准确的,毕竟是硬件的嘛,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