轨到轨运放如果0-5V供电,0V输入时是准的吗?

楼主(2012-11-12):
能不能测量0V附近的小信号?
需不需要抬高电平?比如抬高到2.5V?

楼主:
PRODUCT DESCRIPTION
The AD822 is a dual precision, low power FET input op
amp that can operate from a single supply of +3.0 V to 36 V,
or dual supplies of ±1.5 V to ±18 V. It has true single supply
capability with an input voltage range extending below the
negative rail, allowing the AD822 to accommodate input signals
below ground in the single supply mode. Output voltage swing
extends to within 10 mV of each rail providing the maximum
output dynamic range.

如果0-5V供电,那么输入可以支持0V,但是输出可能到不了0V?

网友A:
是的,这种轨对轨的运放,输入可以支持0V,单电源供电下,输出最小值很接近0。
如果有一个高精度的基准源来抬高参考点更好,如果基准源精度不够,要处理的又是直流小信号,那就要考虑会叠加上去基准源的误差了。

楼主:
多谢楼上的
由于采集的信号不要求很精确,打算就这么用了:lol